codesys自定义库问题

楼主(2024-01-23):
保存时出现这个:
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存时出现这个:
怎么解决?

贴出你的每一步步骤描述或者你依据的教程,我需要复现你的问题才会去想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codesys编程应用与仿真》第122-124面来的。先新建一个codesys库命名为自定义库,再右击自定义库-》添加对象-》pou新建求面矩形面积函数。再选择文件-》将工程保存为编译库,点击保存时出现以上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codesys编程应用与仿真》第122-124面来的。先新建一个codesys库命名为自定义库,再右击自定义库-》添加对象-》pou新建求面矩形面积函数。再选择文件-》将工程保存为编译库,点击保存时出现以上提示。

当我选择文件类型为Codesys库的时候,我得到了相同的提示,相反,当我选择建立一个空库并写入对应的FC的时候,它的确保存为编译库了。

因此,我个人认为,可能Codesys模板建立的时候它需要使用到一些其他的库,由于缺少这些库导致无法输出编译库,毕竟编译库是需要打包这些它用到的库文件的,编译库相当于静态库。

我使用的软件版本是Codesys V3.5 S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