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4):
系统:FANUC 18M
故障现像:刀臂反回时不在零点位置(超出零点位置). 手动调电机到零点(目测),换刀时显示刀臂不在零点.
请问大佬要怎么设置.   非Z轴位置 和 主轴定向(M19)

网友A:
目测 是原点信号灯亮吗

网友B:
手册有没有相关的零点校正说明?

网友C:
建议找专业人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是原点信号灯亮吗
没有灯,但找到信号地址,目测0度时没接通(相当于没亮灯)。换刀电机要手动摇几度都接通(相当于亮灯)
今天发现换刀所有动作都提前了。0度也提前几度。猜应该是卡刀时齿轮多走了点

网友D:
无需目测,调到“换刀时显示刀臂不在零点”消失就可以了啊。
不知道信号的情况下,调一下电机,按一下复位键,还显示,就继续调电机,直到不显示为止即可。
目测的0°不正确,要以信号为准。

楼主(2024-02-23):
今天拆开面板,ATC上有个编码器.拆编码器时把联轴器拆坏了.
换新后要怎么设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