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4-01-24):
用电负载即有三相380V用电设备又有单相220V用电设备!除去三相负载,ABC三相每一相上都有功率不等的单相负载!就是三相和单相负载混用!请问:根据配电箱电流表读数怎么计算出负载总功率?
列如:A相电流表读数为:120A、B相读数为:100A、C相读数为:150A,怎样计算出负载总功率?谢谢!

网友A:
估算就可以,分开三相单独计算

网友B:
记得是这样算的

A相电流*A线电压+B相电流*B线电压+C相电流*C线电压,电压是相电压,也就是220(具体看实际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