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4-01-24):
哪位大虾有经验:台达老款F系列30KW变频器电源开关管K2717两只更换后通220
v电源测试面板亮。通380v测试时电源有细微啸叫声,且过段时间有只管明显温升高过另一只。但是在220v电压下无啸叫,无明显温升差异!!!是更换的开关管参数不一致吗?

网友A:
建议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全部更换。

网友B:
应该把电源部分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C:
提几点参考:
1、稳压环节有问题,如TL431的R、K端之间的元件有损坏。
2、存在过载故障。电源负载过重,引发控制异常。
3、芯片3脚外围R、C元件有无异常。
4、稳压采样的滤波电容不良。

楼主:
好的,谢谢!!向咸老大拜个迟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