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下载密码问题

楼主(2024-01-25):
手里有块旧的触摸屏 下载程序提示要密码,第一次用。有办法清除密码吗?

网友A:
如果没程序的话就初始化再从新下载,从新下载的时候这个画面还是会出来,你设置一个密码,下载的时候下面的√取消,以后在下载就不需要密码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第一次用不懂 。现在可以了

网友C:
可以 取消这个密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程序的话就初始化再从新下载,从新下载的时候这个画面还是会出来,你设置一个密码,下载的时候下面的√取消,以后在下载就不需要密码了
1楼都说了,还有不明白的吗?如果你是想及要保留源程序又要取消密码的话,只能找专业人士揭秘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传输设置里,勾选“设置初始连接秘钥”,按要求设置个密码,再把“传输时验证连接秘钥”的勾选去掉,传一次程序到屏里,下次上传下载就不需要输密码了

网友F:
老的版本到网上找个破解软件就能搞定,比较简单,以前搞过,现在用的昆仑通态和AB的多,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