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5):
一台冷热实验设备,帮忙改下程序。

文本屏不支持上载,所以咸鱼购置一块一模一样的文本屏,

现场拆回来一块,咸鱼一块,PLC自己又S7-200的(屏幕版本都是一样的,PLC通讯是默认参数)

考虑万一有问题随意就没改现场设备的。

家里测试都是OK的,设备原始屏幕和新买的。

到了现场,设备原始屏幕通讯OK,新屏幕通讯失败。。。。。好尴尬啊。

然后,没办法,讲究新建的工程现在搞现场的文本屏,通讯OK,再次测试新买的,还是通讯NG。。。。

我去TMD,这是什么操作啊。。。

拿回家,这块二手屏通讯也是OK的,现场就是不行。

结论:二手屏和现场PLC两个相克。没用其它科学解释了。

楼主:
家里的测试环境:

PLC是一样的,通讯线是一样的,两个都能通讯上;

以上表示:屏幕硬件串口接线方式是一样的,

~~~~~~~~~~~~~~~~~~~~~~~~~~~~~~~~~~~~~~~~

现场把程序下载到设备原始屏幕上面能用,表示程序也是没问题的。

~~~~~~~~~~~~~
这不说妥妥的风水学说吗

网友A:
那楼主要带上香 蜡烛 再去一趟说不定就好了

楼主:
现场用的成品串口线,我家里的串口自己接的,只接了B.A(屏幕的8+9)。

唯一能说通的,可能屏幕内部小版本区别,必须使用1+6.但是没条件测试了,现场使用正常,设备一试机就是一两天。。

科学结论:因为屏幕小版本问题,现场串口线差异,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B:
信捷的文本屏也许真的认设备。我这里也出现过,新屏、旧屏只是版本有差异,连同一个PLC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网友C:
换个地方试试 现在场的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捷的文本屏也许真的认设备。我这里也出现过,新屏、旧屏只是版本有差异,连同一个PLC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好吧,现场我都懵逼了,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地方试试 现在场的别的地方。

现场的PLC拆不下来,实验设备,没有文本屏还可以按钮启动,但是感觉要么是兼容性问题,要么就是那根通讯线的问题,感觉大概率是那条线的问题

网友D:
1.可能现场的线与实验线又差别,曾遇到欧姆龙PLC与第三方屏,现场线将该接9的线接到5,屏没报通讯错误,但显示的数据乱了,也是折腾好久,最后怀疑线的问题,拿自带线OK。改成正确的就好了。自己的2米USB线还忘拿了。

2.PLC有读屏的某个信息?防止你换屏,遇到过屏读PLC特定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PLC程序有,这个文本屏没用脚本功能。

我感觉大概率是那根成品线的问题,我想这就485,2根线也没带我自己做的

网友E:
怀疑是线的问题,只是你不相信自己吧

网友F:
现场绝对有干扰,就像很多公司设备比较多,电脑一旦插上公司的电源鼠标就失灵,拔掉就正常了。

网友G:
可能有干扰。实验室和现场不一样。

网友H:
别说了,还真是·········以前设备出厂,要么挂红绸子,要么放鞭炮,一次漏了,到现场电柜上电直接爆了··

网友I:
 工控的尽头是风水学!!!真的是“广东过年—无稽(鸡)之谈”

网友E:
回楼上话,广东是特色是无鸡不成宴,过年这样的筵席是必须有鸡的

网友J:
还真遇到过一些搞不清楚但是又可以的东西,原程序设置的步进分度是5000,但是遇到过有一台必须设置成2500才行,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这么神奇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啊
运输的过程中柜子晃荡,荡来荡去,有个垫片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直接卡到变频器里面了,变频器测量没问题所以上电了,一上电爆机,返厂维修的时候拆开发现里面垫片掉进去了。

网友K:
风水开始进入工控行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啊
运输的过程中柜子晃荡,荡来荡去,有个垫片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直接卡到变频器里面了,变频器测量没问题所以上电了,一上电爆机,返厂维修的时候拆开发现里面垫片掉进去了。
这个偶有发生,但跟风水无关吧

网友M:
回复 楼主:
内部通信线路是否变动?

网友N:
信捷有些文本是不支持485的
可以用plc的串口编程电缆连接,232通讯。

网友O:
要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今天因为有其他问题,朋友又让去,我带了我自己做的线,测试ok,那就说明还是那条成品线兼容性的问题。

明天还要去现场调试,实验设备,周期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