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5):
请问一下关于大功率电机与小功率电机对磨,小功率电机被带过电流,是否与变频器有关?
具体是下盘是一个50Kw大功率电机,盘尺寸3米,上盘是7.5Kw小功率电机,盘尺寸1.2米,下盘盛放物料,上盘用于研磨,当上盘移动到下盘边缘时,上盘电机会被下盘电机带成过电流过大,变频器直接报警,请问这主要跟变频器的性能有没有关系呀?

网友A:
上盘下量太大太急,是操作的问题

网友B:
这怎么能怪变频器呢,下降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大盘带着小盘走了,如果不报警,上面电机就要冒烟的

网友C:
下盘用四象限变频,被拖就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D:
装个外置刹车吧

网友E:
这是工艺问题吧。变频器属于正常保护

网友F:
变频报警是正常的,如果是老设备,请检查机械;如果是新设备,请核查工艺或选型。

网友G:
线速度调接近一点

网友D:
回楼上话,研磨是必须有速度差的

网友H:
把上盘也换成50KW的试试

网友I:
7.5接50kw的母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