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5):
一台电机敷设动力、控制电缆及安装控制箱,采用VV4*6、KVV7*1.5 电缆长度分别为120米,末端穿φ32的PVC管共30米,施工单位完工后申报的工程签证这样写:
1、动力电缆敷设 VV4*6(多芯电缆穿管敷设) 480米
2、控制电缆敷设 KVV7*1.5  120米
3、DN32管线安装 30米
4、控制箱安装 1个
现在需要我们确认工程量,之后施工单位套定额做预结算,现在问题是动力电缆敷设是按芯数*长度吗?有没有了解工程定额的讲讲,这字不敢签呀。
还有很多其它电气工程,这只是其中一项。

网友A:
百度到的不知道有没有用。。。。电力电缆敷设项目均按三芯(包括三芯连地)考虑的,五芯电力电缆敷设项目人工、材料、机械乘以系数1.30,六芯电力电缆乘以系数1.60,每增加一芯项目人工、材料、机械增加30%,依此类推。单芯电力电缆敷设按同截面电缆项目乘以系数0.67。截面400mm2以上至800mm2的单芯电力电缆敷设按400mm2电力电缆项目执行。截面800mm2以上的单芯电力电缆敷设按400 mm2电力电缆项目人工、材料、机械乘以系数1.25。240mm2以上的电缆头的接线端子为异型端子,需要单独加工,应按实际加工价计算(或调整价格)。铜包铝电缆应执行同截面铝芯电缆相应项目,人工、机械乘以1.20的系数;但其中35mm2以下铜包铝电缆安装应执行同截面铝芯电缆相应项目,人工乘以1.20的系数。电缆头制作安装执行铜芯电缆头相应定额。

网友B:
这个有国家预算标准吗?刚参加工作时,帮助一个乡镇施工队,做土石方运算,参照国家预算标准,算出土石方量,用灰砖水泥量.....结果报到甲方惊掉下吧,搞建筑这么能挣呀

你这个好像不直接牵扯到钱的问题
先取证这VV4*6是怎样铺设的,然后根据取证与施工方核对
好像很简单的事

楼主:
电缆是配电室走十多米电缆沟,室外大部分走桥架,末端没桥架穿了30米管,4*6动力电缆低配至电机共120米,很简单明了。

楼主:
参考【电力电缆敷设项目均按三芯(包括三芯连地)考虑的】这句话我理解就是结算时电缆3芯或4芯都按120米算长度,不能按3*120或4*120算长度。

楼主:
他这样4芯算4倍共480米,感觉好夸张,初步打算划掉480米,改为120米,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

网友C:
谁签字谁进去,不可能这样算的

网友D:
电力电缆敷设与电缆头制作安装定额是按照三芯(包括三芯连地)编制的,电缆每增加一芯相应定额增加15%。且以单芯截面面积选择定额。
《20kV及以下配电网工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2022年版)》

楼主:
另一个项目,敷设yjv3*150+70电缆100米及接线,电缆敷设写的是100米没问题,接线原文写的是【3*150电缆接头安装 6个】【70电缆接头安装 2个】感觉比较模糊,如果套电缆头制作定额个人认为只有一头一尾共2个,但签证表没看到动力电缆检查接线

网友E:
又学习到了新知识,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涉及过报价问题,层次还是太低了

网友F:
1,看合同是如何约定的,在合同清单中是否有对应项。确定是预算还是概算,确定之后都有相应的电力概预算定额做标准
2.询问业主方意见,毕竟是人家给钱,一般会有咨询单位
3.不可能是芯数*长度,粗的会贵,但不会线性增加,具遗体规格标准首先参考合同,其次定额

楼主:
没有具体合同,是年度电气类安装协办单位,干完几单就结算或年底统一结算,结算的依据就是参考我们开的任务单内容套定额,第一关是我们电气专业人员核工作量,之后还有部门领导签名,第二关是审计专员核,最后是财务总监核完签名,就进入付款流程。

网友B:
现场取证,他用的是电缆还是多股电线代替,取证后很好交涉。

楼主:
都是4芯电缆,我们提供的主材

网友G:
相应乘系数我能理解,但是直接倍数为什么?那7*1.5的电缆不应该实12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4芯电缆,我们提供的主材
这就很简单了嘛
问他怎么铺设的,绕前门一圈?7芯线咋不绕去?
没绕?线去那里了?要不要实测一下

你们供料心里没数?内外勾结?

楼主:
关于照明线路敷设,任务单写φ20的PVC管,穿管敷设RVV3*1.5软电缆100米,施工单位签证写300米(按3芯穿管*3算)。他理由是照明线路都是用单芯线穿火零地3根,这样好穿线施工,签证也按BVR1.5 共300米算。现在我单位用单根3芯电缆穿管敷设,他们穿线难度大了签证量反而小了,因此照明线路他们要求按单根3芯电缆长度的3倍即300米签证,这个不知道照明管线定额是如何编制的,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合理。

网友H:
除非有文件明文规定,否则电缆的敷设长度通常都是以实际长度计算定额再乘上一定的系数,这个系数与敷设难度和电缆芯数有关。

同样,穿管也是这样,你敷设了多少都好,管子实际长度多少就是多少,与穿管单根电缆芯数无关,这与非穿管敷设相同。如果同一根线管内有多条电缆同时穿过,这应该乘以线管内电缆条数(注意,不是多芯电缆的芯数),同样需要根据敷设难度和电缆芯数乘上一定的系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你敷设了多少根电缆(电线),总长是多少就是多少,与单根电缆的芯数无关,所乘的系数与敷设难度和单根电缆的芯数有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照明线路敷设,任务单写φ20的PVC管,穿管敷设RVV3*1.5软电缆100米,施工单位签证写300米(按3芯穿管*3算)。他理由是照明线路都是用单芯线穿火零地3根,这样好穿线施工,签证也按BVR1.5 共300米算。现在我单位用单根3芯电缆穿管敷设,他们穿线难度大了签证量反而小了,因此照明线路他们要求按单根3芯电缆长度的3倍即300米签证,这个不知道照明管线定额是如何编制的,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合理。

除非有明文规定,对于单芯电缆(线)来说,你的实际上敷设多少就是多少(所以他们乘上电缆的条数无可厚非),你只能在系数上给他定小一点即可。

网友C:
穿管是计算管的长度,不管你里面穿多少线的,就算一条13芯的电缆线,也只能是按照一根线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