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5):
一台旧变频器200G的,电机132kw,用在锤式破碎机上,经常报cbc故障,停止运转,不用复位再按启动还能运行,用户说停机时里面料不多的,怎回事

网友A:
破碎机的瞬时电流非常大的,一般都不用变频带的,保护电机一般用综合保护器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你这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