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6):
参考网上的资料,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终于搞清楚MCGS与脚本软件的关系。
脚本软件是单片机开发的好助手。
可以把单片机的资源像C语言的结构体一样定义出来。
然后由上位机触摸屏通过通讯协议和下位机单片机通讯。
进行读写操作。
因为平时其他工作,断断续续研究了十几天,
上次串口没有发送数据,一是因为串口父设备通讯端口没有选择好。
二是手上没有现成的通讯线,
这次用一根232线连接到RS232模块,
232模块再转换给TTL转USB下载器,
用STC下载软件的串口助手,
能够顺利接收触摸屏发送到数据了。
附文件,
同时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楼主专研精神可嘉

        我就不行了 ,网线插上,打完收工 。。那个串口,看都不看一眼。

网友B:
用MCGSE做过和honeywell UMC800的通讯,非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小白,门外汉,只能从零开始摸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门外汉,只能从零开始摸索

重点是精神可嘉

楼主(2025-05-12):
私信我的回不了 说资料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