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6SE7033-2EG60-Z 315A 怎样带电机测试

楼主(2024-01-26):
接到一台6SE7033-2EG60-Z 315A IGBT坏两个,驱动板也烧了,维修好后想测试一下,因为此机为老机型,说明书又找不到全的,想简单面板启动带一下电机测试,不知道怎样改参数,有那位老师熟悉这型号机的能不能指点一下,面板启动设置那些参数,谢谢!另外新年快到了,提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生意兴隆!

楼主:
drivemoniter软件那位老师有,能不能发一份,邮箱:416259740@QQ.COM 谢谢

网友A:
提供用户手册一份,文中的次序上有点乱, 楼主按需要阅读就行(5 个压缩包全下载了解压即可阅读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B:
drivemoniter软件参数备份好,快速调试完就能启动

网友C:
你还是找说明书吧,西门子的变频器端子全是数字,根本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drivemoniter这个软件为什么有个差一个字母是同一下吗?drivemonitor,另外这个软件不能在WIDNOWS10下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面板启动改参数,有调过吗?请指教,带个15KW电机试机

网友A:
再提供一份资料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为什么插面板那个232口,总是停在这?找不到变频器,波特率,端口都是对的 电脑系统WIDNOWS10 64位

楼主:
有一组负压只有1.3V ,1.3V 其它都是3V 2.2V ,上面元件都查过都没问题,那位老师有这板的驱动电路图,能能发一份,部分也可以,感谢!邮箱416259740@QQ.COM

楼主:
面板启动可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