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海华腾V5-H维修

楼主(2024-01-26):
一台蓝海华腾V5-H故障现象,通电数码管全闪大概1-2秒闪一下前面维修员判断CPU与面板坏。拆机单独给cpu板与面板供5V电现象如初,再单独给面板单独供电无反应,但是测cpu晶振有波形说明CPU工作。单独测CPU板晶振无反应,说明CPU没工作。费了很大功夫也没找到问题。后来想这么重要的部件厂家肯定考虑的很周全了,不可能轻易损坏。于是决定用最小系统发查找问题,看看有没有突破。先拆24c02无反应,再拆通信ic后上电,电流由原来的100多ma上到200多再测晶振已有波形CPU也有一点温度了24c的焊盘上也有波形了,说明CPU工作了。等75176b来了在上机看看。大家猜能不能行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就是接口不行,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楼主:
已经修好,确实是通信IC问题

楼主:
这是修好的靓照

网友B:
为什么这个通讯IC坏会导致这个现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自检没通过,或者没有相应信号,进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握手不成功初始化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