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明装PVC线槽

楼主(2024-01-26):
大概穿15根6平方单股铜线,使用多大规格线槽。

楼主:
宽30,高20毫米的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A:
反正不大,线槽还是得预留一些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宽30,高20毫米的是不是有点小。
肯定小,50*30起步

网友C:
大一点,好施工

网友D:
全部导线的截面积(包括绝缘皮)总和再乘以1.55,就是线槽(包括线管)的截面积,再根据线槽的规格尺寸进行选择,只要不小于计算结果的截面积要求即可。

以上是标准的计算选择方法。

网友E:
方形的有50X50的塑料槽
有个疑问,你放15条单股6平方,干嘛不用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形的有50X50的塑料槽
有个疑问,你放15条单股6平方,干嘛不用鉄槽?
是室内的墙面。放铁槽还得做架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导线的截面积(包括绝缘皮)总和再乘以1.55,就是线槽(包括线管)的截面积,再根据线槽的规格尺寸进行选择,只要不小于计算结果的截面积要求即可。

以上是标准的计算选择方法。
这个好。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