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

楼主(2024-01-27):
步进电机线圈是三角形接法。以往不都A1,A2.B1B2.么。加上编码器不和伺服一样了么

网友A:
是不是叫三相混合式步进

网友B:
不是步进吗?怎么了?

网友C:
3相混合步进 输入是高压 能直接接220 好多年前开环的数控上都是这个

网友D:
三相步进电机,现在应该被国货伺服替代了

网友E:
A1,A2,B1,B2,的是单相式步进电机。这个是三相式的有个封星在电机里面,换向和普通异步电机一样的。单相步进电机换向是A1,A2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