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8):
西威AVY,铭牌缺失,具体规格、功率不清。电源驱动板型号:RV33-3L-15;CPU板型号:RV33-4NV。
一、故障现象:
客户反映,上电运行输出端子处打火、冒烟,报警、停机;
二、检查:
1、静态测整流桥、IGBT正常;
2、观察可见W输出端子与D端子之间有放电痕迹;
3、静态测整流桥、IGBT正常;
4、上电,发现有OverCurrent(过电流)报警(其它报警可忽略);
5、记录报警历史记录,然后清除报警历史记录;
6、重新上电,查询报警历史记录,OverCurrent记录仍然存在,说明确实存在过电流报警;
7、操作面板进入Monitor-Measurement-MotorCurrent,不带负载、不运行,电流为0,正常;
8、测IGBT内部的三相输出微型电流互感器(6个),阻值如“IGBT(83AC12IT1)管脚俯视图”,数值对称,应该正常;
9、观察该变频器驱动板驱动芯片7个A316J,都含有IGBT管压降检测,考虑电流检测的分工上,应该是互感器及相应电路承担对输出电流的实时数值测量,可能不承担过电流检测报警任务,况且根据以上7,可知该电路应该正常;而7个A316J的管压降检测电路,可能具体承担过电流的检测报警任务,问题大概率在这里;
10、查驱动芯片7个A316J的周边元件、管压降检测电路,参数正确、对称;
11、查7个驱动芯片A316J的报警输出6脚,通过7只电阻后,都经过XP插座的6脚,然后送给了CPU板;
12、重新上电,测7只A316J的6-8脚电压,为+5.1V高电位,说明没有报警出现(事实上,变频器没有运行,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检测管压降的情况),故障点应该在XP插座的6脚到CPU板以后;
13、查CPU板的XP插座6脚,通过电阻进入附近的一个TL082芯片。直接更换这个芯片,OK!

电源驱动板正面:

电源驱动板背面:

风扇插座:

底座、整流桥、IGBT:

主控板正面:

主控板背面:

S1设置:

输出端子PCB击穿:

UVW输出电流检测小板:

流桥型号83ANB15T1:

IGBT型号83AC12IT1:

上桥驱动A316J:

下桥驱动A316J:

下桥驱动电源: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背面:

IGBT内部温度检测:

Vcc及+15V检测电路:

UVW输出电流检测小板正面:

UVW输出电流检测小板背面:

驱动板、CPU板XP插座及IGBT上下桥管压降检测信号送出:

上电报过Overcurrent(电流)更换CPU板TL082:

报警历史信息清除1:

报警历史信息清除2:

整流桥83ANB15T1管脚俯视图:

IGBT(83AC12IT1)管脚俯视图:

楼主:
维修中,原整流桥83ANB15T1制动管C-E反向压降(二极管档)测试为1.4XXV,原以为击穿了。买了一个新的,结果一样,看来是正常的!真是颠覆了认知!

新整流桥83ANB15T1制动管C-E反向压降(二极管档),颠覆认知:

新整流桥83ANB15T1制动管上接二极管正向压降(二极管档),这个当然正常:

楼主:
关于OverCurrent“过电流”涉及的电流“检测”,有几个问题讨论,仅供参考:
一、这个电源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具有2个类型:
   1、由IGBT内部的3个微型电流互感器对UVW输出模拟量电流实时检测,经过电流检测小板处理后,送给XP插座的25、27、29脚,最后给CPU处理,这个UVW输出电流为模拟量实时数值,可在面板相应Monitor界面中查看;
   2、7个驱动芯片A316J,其16脚都通过7个反向二极管(U12)串电阻(1K)分别对IGBT的7个管子运行状态(!!!)中的管压降进行检测,出现管压降升高、管子导通不良,A316J立即封锁供给IGBT门极的PWM信号,同时6脚输出低电平开关量送给XP的6脚,最终给CPU处理,也会报过电流。
二、这2路涉及电流检测的电路,信号种类不同(前者是模拟量;后者是开关量)、信号来源不同(前者是实实在在的输出电流;后者是管压降)、电路形式不同、处理路径不同(前者走XP插座的25、27、29脚;后者走XP的6脚)、到达CPU后的处理方式不同(前者实时显示、计算、控制变频器运行方式等;后者报警、停机)、报警内容不同、结果可能也不同。
三、由此启发,对于有的变频器,即使是同一个变频器,同样的“过电流”报警,其内容、电路、测点、目的、处理也可能有很大不同。CPU系统是如何识别、定义、分类的呢?大概率,是这些变频器,也采用了至少2种以上不同检测点、不同电路形式的电路:比如西门子MM440系列变频器,至少有“正负母线电流检测”、“UVW输出电流检测”;报警代码也分别用F00022、F0001表示以示区别;电路组成更是分别由TL084和A786J(或A788J)分别组成;检测位置不同更不必说;对故障的解释定义也不同(这一点可以通过细读手册来体会);甚至,CPU系统软件也可以根据电路检测的结果,经过比较复杂的运算处理,进一步判断故障的更详细的可能原因,比如,如果MM440的正回路母线电流与负回路母线电流不同,可能会是什么原因?UVW输出电流三相数值不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所以,MM440对过流报警的解释,更加细致丰富,比如,电机接地、绕组局部短路、电缆过长、输出接地、IGBT短路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图有分析,赞!

网友B:
有图有分析,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