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载流量

楼主(2024-01-29):
300A用粗的铜线,样本上建议185.网上也是多少平方的都有。大家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A:
实际用电负荷多少?散热怎么样?单芯电缆的话可以选小点

楼主:
带个油泵

网友B:
我用的这个表

网友C:
如果是我,50米内选120

网友D:
每平方2.5到3安计算

网友E:
这个得按距离和使用环境计算。

网友F:
看看你们采用的是哪个规范施工,就参照那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