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9):
前几天正常的,这是通讯线出问题了?

网友A:
看下1号站那边的设置是不是变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1号站那边的设置是不是变动了。
明天去现场看看,应该没有调整设置参数

网友B:
通讯线的概率很大

楼主:
线重新接了,还是同样的问题。
仪表单独和电脑modbus通讯没有问题,现在估计只能怀疑plc了。

网友C:
线序对吗?

楼主:
 3 +
8-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