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40启动15秒后报警F7802

楼主(2024-01-29):
(无正文)

楼主:
P0210是400v,P0857是10000ms,显示直流母线电压。
只有下臂有三路负压(-2.5v),上臂没有负压。光耦用了三只HCNW4506(下臂)。上臂像是从DSP中出来。
请了解的大佬指教一二,这个驱动电路正常是六路都有负压吗?我按了启动后在未报警的这段时间内测下臂负压无任何变化,装上模块也没有输出。

网友A(2024-03-07):
用示波器量下驱动波形看看

网友B:
咦,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
找到问题了,下臂驱动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欢迎

网友C:
现在也遇到同样故障代码的G120XA的75kw,炸整流,单板测试六路都有负压,更换整流后启动报f30001过流,单板启动报f7802,怀疑驱动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样屏蔽故障,驱动光耦A333J,A7860配合过流检测,前辈们指导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单板开机启动后报F7802就是没成功屏蔽驱动的原因。
报过流的时候是装上模块启动试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辈,我把整流、逆变都安装上还是报f7802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监控参数直流母线出来了没,模块是不是好的?

网友C:
整流新的,直流母线电压550,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传驱动照片看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整流新的,直流母线550也正常,我在直流母线上直接上直流电源也报,装模块也报f7802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拆了模块确认模块好不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了,逆变模块想检测来,拆下来模块后上面的盖子很轻松就拿开了,看了看里面崭新,就没测量,回去再拆下来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辈,另外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机器具体怎样屏蔽才能运行测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朋友,别喊我前辈。。我也是刚入行遇到难题就来请教

屏蔽的话找咸老师的帖子 很详细。屏蔽后连接主板和控制模块开机,要是有了驱动信号就说明没问题 没有还得再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遇到同样故障代码的G120XA的75kw,炸整流,单板测试六路都有负压,更换整流后启动报f30001过流,单板启动报f7802,怀疑驱动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怎样屏蔽故障,驱动光耦A333J,A7860配合过流检测,前辈们指导一下
老师傅您那个修好了没,正常单板运行会报7802嘛?

网友C(2024-04-06):
回复 网友D:
会报,是检测直流接触器的

网友E(2024-06-12):
回复 楼主:
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