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9):
一、第一次,客户因炸机报修,经检查,整流桥三相输入管脚炸断(内部二极管也损坏);

1、铭牌:

2、三相380VAC输入端子焊盘炸:

3、整流桥管脚炸断:

4、输入压敏电阻S14K300管脚炸断(但没有击穿):

5、整流桥型号SKD53-16:

6、整流桥(三相输入管脚炸断、内部损坏)

二、更换新整流桥、修整端子处PCB、重新安装压敏电阻后,装机,在工作室,U1-V1加单相380VAC,变频器正常;送工厂车间,上电三相380VAC,合闸后,立刻二次炸机!经检查,又是整流桥三相输入管脚炸断,但内部二极管完好、压敏电阻完好、补焊的整流桥焊盘完好、输入端子到整流桥焊盘之间的PCB铜箔完好,唯独整流桥3个输入管脚放电熔断!其它电路看似正常!

7、第二个整流桥(三相输入上电,输入管脚炸断、内部完好)、压敏电阻正常:

三、经查:
1、充电电阻正常(2个240Ω并联);
2、充电继电器常开触点没有粘死;
可以排除充电过电流炸整流桥的原因。

还有什么可能原因?

网友A:
在表面处理工厂修过上电跳空开,炸鸡。底板潮湿有拉弧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表面处理工厂修过上电跳空开,炸鸡。底板潮湿有拉弧碳化
有这种可能性、外部条件。。。
这个变频器,是大型纺纱厂车间的空调室喷淋加湿水泵用变频器。
车间内湿度比较高。
厂房外环境-20度。
室内墙壁上都是水珠。
修过几个车间柜内的变频器,不少都是输入、输出端子座与PCB间的缝隙间打火爬弧,极大可能是缝隙里更易于藏污纳垢、含水潮湿。
另外,从寒冷室外拿回的变频器,遇到湿度较高的空气,会立即在电路板、散热器、元器件上出汗。
但是,这个变频器,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一次维修时,已经将端子清理干净。
放到车间,已经超过24小时。
第二次炸机,只炸整流桥管脚,所有补焊的铜箔完好。
至少第二次炸机,不像因电路板潮湿、结露引发。

2次相同点,是整流桥输入管脚隔空炸断,特别是第二次,隔空,而且焊盘、铜箔、整流桥内部完好!大电流才会出现的现象,高电压都不会!

不过,需要实地看看环境。

网友B:
问下配电房是不是有电容补偿柜

楼主:
实地考察变频器工作室环境,没有发现潮湿结露的特殊现象,属于正常工作环境。
大大小小六七台变频器在运行,15KW这只是最小的2台。

网友C:
我觉得吧,ABB的这种低端机,整流炸了,后级电路大概率是出了问题的!开关电源多半是受了影响的,开关电源出了问题,各种电路都要受影响!桌面试机你看起来还挺正常,波形还好,一送交流或者运行带电机就炸!这机器都修出阴影来了,特别是钳位二极管最容易损坏,桌面试机根本看不出来,不像 339 33074 HC86坏了会报警,得一只一只量,纯水磨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ABB的这种低端机,整流炸了,后级电路大概率是出了问题的!开关电源多半是受了影响的,开关电源出了问题,各种电路都要受影响!桌面试机你看起来还挺正常,波形还好,一送交流或者运行带电机就炸!这机器都修出阴影来了,特别是钳位二极管最容易损坏,桌面试机根本看不出来,不像 339 33074 HC86坏了会报警,得一只一只量,纯水磨工夫!
继续。。。
换第三只整流桥(原整流桥算第一只),U1-V1加380VAC。。。上电正常;
U1-W1加380VAC试试。。。上电,U1端子处立即打火!
拆掉压敏,测试正常;
拆掉整流桥,测试正常;
直接测试U1V1W1三相输入端子焊盘,结果如下。。。大概率U1端子处多层PCB内部U1-W1层间有短路!
报废吧!

三相电源输入端子处焊盘阻值:

第三个整流桥取掉:

压敏电阻取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吧,ABB的这种低端机,整流炸了,后级电路大概率是出了问题的!开关电源多半是受了影响的,开关电源出了问题,各种电路都要受影响!桌面试机你看起来还挺正常,波形还好,一送交流或者运行带电机就炸!这机器都修出阴影来了,特别是钳位二极管最容易损坏,桌面试机根本看不出来,不像 339 33074 HC86坏了会报警,得一只一只量,纯水磨工夫!
继续。。。
换第三只整流桥(原整流桥算第一只),U1-V1加380VAC。。。上电正常;
U1-W1加380VAC试试。。。上电,U1端子处立即打火!
拆掉压敏,测试正常;
拆掉整流桥,测试正常;
直接测试U1V1W1三相输入端子焊盘,结果如下。。。大概率U1端子处多层PCB内部U1-W1层间有短路!
报废吧!

三相电源输入端子处焊盘阻值:

第三个整流桥取掉:

压敏电阻取掉:

明显的水渍,说明用户现场潮湿,更换整流模块前后都要进行三防漆的喷涂。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一下HC86坏了会报什么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接地

网友F:
我发现ABB 510 550 炸机后,驱动板基本报废

网友G:
线板内部绝缘强度下降也是有可能的
前段时间修一个黎升同步控制器,很明显的电源板问题,故障点在输出滤波电容底下,表面看到一段铜箔烧断,其他元件没测出问题,用铜丝修补烧断地方,送电全部正常,但十分钟后修补地方还是炸断,修补铜丝理论烧断电流值在20A左右,电路板肉眼看有部分碳化,只好换新板,联系上海厂家要600,太贵,直接网上买成品电源板来改装,板还在路上

网友H:
绝缘,和PCB污染等级也有关系

网友I:
对于高压输入输出部分维修,测量绝缘同时,维修试机完毕最好做一下三防漆处理,尤其是对于现场环境不好的机器尽量做全面三防,这是我修机的习惯。很多时候不法判断坏故障原因,75~80度温度烘烤整板3—5个小时再做整板三防安全系数高。目前没有遇到过同故障返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地考察变频器工作室环境,没有发现潮湿结露的特殊现象,属于正常工作环境。
大大小小六七台变频器在运行,15KW这只是最小的2台。
问题的根源可能正在这儿。变频器“群运行”时,功率大的相对安全,功率小的处于险地。共用输入侧电源,因大批量变频器的运行产生较强的谐波成分,产生较大的浪涌电流,显然小功率变频器的抗冲击能力最弱。刚修复的机器,甚至是新出厂的机器,均有可能出现忽而坏掉的现象。而且很难找出损坏原因。变频器电路中,逆变电路是最脆弱的部分,在逆变电路和电容器完好(包括充电环节完好)的情况下,整流桥是劣质产品的概率又较小,那么整流桥的损坏,一定是电网侧的波动成分已经太大,解决的措施是为小功率变频器增加输入电抗器,以抵挡浪涌电流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地考察变频器工作室环境,没有发现潮湿结露的特殊现象,属于正常工作环境。
大大小小六七台变频器在运行,15KW这只是最小的2台。
问题的根源可能正在这儿。变频器“群运行”时,功率大的相对安全,功率小的处于险地。共用输入侧电源,因大批量变频器的运行产生较强的谐波成分,产生较大的浪涌电流,显然小功率变频器的抗冲击能力最弱。刚修复的机器,甚至是新出厂的机器,均有可能出现忽而坏掉的现象。而且很难找出损坏原因。变频器电路中,逆变电路是最脆弱的部分,在逆变电路和电容器完好(包括充电环节完好)的情况下,整流桥是劣质产品的概率又较小,那么整流桥的损坏,一定是电网侧的波动成分已经太大,解决的措施是为小功率变频器增加输入电抗器,以抵挡浪涌电流的冲击。
这可能才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