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9):
请教一个程序,设备主要检测对接头线的顺序,一个公头一个母头对接。对接头是10芯的。母头线固定不动,把做好的公头线插入到母头上,然后检测母头线的加工的孔位顺序有没有问题。(补充说明:母头线是双母头,一头要插板子上,一头做快插,要求母头的2头线序相同才合格)

网友A:
这不就是对比吗?

额,其实没看太懂你的描述,是不是和网线那种差不多,一一对应?

网友B:
将被检测的10芯线串接在PLC上,一头连PLC的输出端,另一头连PLC的输入端,程序自动输出Y0(无须设置启动开关),并随即检测X0(X0与Y0属于同一路线),如果OK,则程序自动切断Y0输出,并自动输出Y1,同时检测X1,如果仍然OK,自动跳转Y2……,直到10路线全部检测完成,此时可输出一完成信号,点亮指示灯,或者输出语音信号。

如果中途线路有问题,则报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和我的思路差不多

网友D:
参考一下网线检测器

网友E:
最好画个简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思路懂了

网友F:
你的问题看不懂

网友G:
没看明白。

网友H:
加一个触摸屏,可以显示几条线不对。

网友I:
工控人的好点子

网友J(2024-04-04):
引用 网友B:
将被检测的10芯线串接在PLC上,一头连PLC的输出端,另一头连PLC的输入端,程序自动输出Y0(无须设置启动开关),并随即检测X0(X0与Y0属于同一路线),如果OK,则程序自动切断Y0输出,并自动输出Y1,同时检测X1,如果仍然OK,自动跳转Y2……,直到10路线全部检测完成,此时可输出一完成信号,点亮指示灯,或者输出语音信号。

如果中途线路有问题,则报警。
必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