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29):
如题。
R0026显示为0。
A788J 13脚输出测试有电压。随着P电压的上升,差不多500V左右有 2V多输出,可是RO026一直都是0.
刷了一个24C02程序还是这个问题。

怀疑程序是不是不对啊,谁有啊 再次求购。

第二个疑问,这个55KW的 找不到电路图中的4个560Ω电阻,测量V+到5.1V稳压管直接是开路的。 上电测量5.1V电压没有。
V+是不是15v?  15v到5.1V稳压管之间飞线加了个电阻后,5-7脚5.1v有了, 但是还是R0026为0, 报A0503.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24C02电源电压Vcc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正常。 线路连接都测了一下 没有腐蚀断开的。 A788J也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不行。大神 我拜读过你的神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正常。 线路连接都测了一下 没有腐蚀断开的。 A788J也换了一个新的 还是不行。大神 我拜读过你的神贴。
不敢当,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1、A788如果外围正常,且13脚有随1脚变化的2.XX V电压,说明788正常;
2、24C02的Vcc正常的话,故障可能性有2个:一是788的13脚信号送给CPU板、再由CPU写入24C02的路径上有问题,使CPU没有读取到母线实时电压数值,或没有写入24C02;二是24C02损坏。
顺路径查吧,特别是CPU板上大插座7、8脚的路径,来龙去脉。更换CPU板试一下。
有一个不清楚的是,驱动板上的24C02,是存储母线实时电压么?
可能想的过于复杂。

楼主:
电路图上黄色端子17脚和20脚都是US 不知道为啥,明天我量下是不是通的。 其它路径应该都量了 都没有腐蚀断开的。
端子板(cpu板?)和面板都换用的以前常用的备用板子,应该没问题。
24C02 是不是存储的实时电压 我也不知道,大神的怀疑精神及求证思路值得我再去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在回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上黄色端子17脚和20脚都是US 不知道为啥,明天我量下是不是通的。 其它路径应该都量了 都没有腐蚀断开的。
端子板(cpu板?)和面板都换用的以前常用的备用板子,应该没问题。
24C02 是不是存储的实时电压 我也不知道,大神的怀疑精神及求证思路值得我再去思考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上黄色端子17脚和20脚都是US 不知道为啥,明天我量下是不是通的。 其它路径应该都量了 都没有腐蚀断开的。
端子板(cpu板?)和面板都换用的以前常用的备用板子,应该没问题。
24C02 是不是存储的实时电压 我也不知道,大神的怀疑精神及求证思路值得我再去思考。
端子板不是CPU板。端子板底下,是CPU板。。。很有价值更换一试。
另外,不光要检查信号路径上的PCB导线、过孔是否正常导通,还要特别注意CP U板上路径上的元器件,顺藤摸瓜。
还有,788这个芯片,是个线性光耦+编码器,其工作需要CPU的时钟信号进行同步(记不清是12、14哪个脚了),也需要检测其与CPU板路径、元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B:
Us是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数据也有了,一个3844不起振问题也解决了。 主板也换了一个不一样功率的。
其它电压都没问题了。就是这个5.1V的参考地不清楚,装上整机还是老问题,增加了一个FOOO4不能复位的问题。
我快要崩溃了,等修好了 再一一感谢大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也有了,一个3844不起振问题也解决了。 主板也换了一个不一样功率的。
其它电压都没问题了。就是这个5.1V的参考地不清楚,装上整机还是老问题,增加了一个FOOO4不能复位的问题。
我快要崩溃了,等修好了 再一一感谢大家吧。
V+就是+15V。
参考地,就是地符号,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也有了,一个3844不起振问题也解决了。 主板也换了一个不一样功率的。
其它电压都没问题了。就是这个5.1V的参考地不清楚,装上整机还是老问题,增加了一个FOOO4不能复位的问题。
我快要崩溃了,等修好了 再一一感谢大家吧。
V+就是+15V。
参考地,就是地符号,如下图:
已修好。是一个3844不起震,4脚电容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个小电容问题。低压修的少。
后来被一个错误的24c92"l
这是55kw,电路图不一样,感谢版主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也有了,一个3844不起振问题也解决了。 主板也换了一个不一样功率的。
其它电压都没问题了。就是这个5.1V的参考地不清楚,装上整机还是老问题,增加了一个FOOO4不能复位的问题。
我快要崩溃了,等修好了 再一一感谢大家吧。
V+就是+15V。
参考地,就是地符号,如下图:
已修好。是一个3844不起震,4脚电容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个小电容问题。低压修的少。
后来被一个错误的24c92"l
这是55kw,电路图不一样,感谢版主提供资料。
后来被一个错误的24c02数据折磨半天。
非常感谢yuanxuesheng热心而专业的无私帮助!
感谢版主置顶!

网友A:
“是一个3844不起震,4脚电容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个小电容问题。”
感觉,原来前面的讨论,牛头对不上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