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误判耐压问题(20240131)

楼主(2024-01-30):
一个压缩机控制交给实验员做冷热冲击,测试前需要耐压绝缘测试,要和测试后数据比较,实验员反馈耐压不过,但是样件都是仓库领出来的都是产线测试通过的,所以让他先放温箱烘烘再测。第二天,实验员反馈高压线有问题,去产线测试能通过。但是,高压线是全新的。我让实验员把线寄过来,我看看。线束到手,屏蔽层有绝缘胶带,感觉也还可以,但是就觉得太近了,然后打耐压,看到剥线的地方打火。
拆开绝缘胶带,把屏蔽层剥长一点。耐压过了。

网友A:
意思这个实验没有标准喽。
既然测试这个对屏蔽层的拨开距离应该有要求的吧,实验员捣糨糊喽。

网友B:
生产与实验的检测标准不同一

网友C:
难道这根线经过产线检测or入库前or出库时,亦或客户接线前,动了手脚?
看最后描述,搞不明白
弱弱的问句,耐压是如述的标准?~~屏蔽层剥长,剥线的地方不打火,耐压就过。

楼主:
要求是1900Vac高压对外壳漏电流小于10mA,产线有工装,测试前给实验员一根新线他自己剥头的用于测试。

网友D:
学习了。就是因为屏蔽线距离测试加压位置近了

网友E:
屏蔽层搞成这样也是少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是1900Vac高压对外壳漏电流小于10mA,产线有工装,测试前给实验员一根新线他自己剥头的用于测试。
这样说就理解了

楼主:
原先黑色绝缘胶带包裹的是屏蔽层

网友F:
做耐压试验需要使用屏蔽线么?

网友G:
绝缘胶带没起作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用,但是屏蔽线接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距离太近,顺着线皮和绝缘胶带缝隙过去了吧

网友H:
操作不规范导致的吧

网友I:
这个耐压试验仪器挺不错。。

网友J:
我理解的是外爬电距离不够,这个耐压做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