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200 找不到访问点

楼主(2024-01-30):
各位工控人新年好!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问题,未找到指定访问点,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起

网友A:
先点一下那个闪烁指示灯,看看能不能让指示灯闪烁
ping一下,看看是不是网络良好
还有一个就是检查一下你的软件版本,版本太低,有可能出现这个状况!

楼主:
点了,可以闪,网络是通的,怀疑安装多个版本有冲突

楼主:
回复 楼主:
2.8版本

网友B:
请尝试:
首先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即可。

网友C:
用低版本的试试。尽量软件和实物版本差距不要太大。

网友D:
一直用的2.3版本的软件
用别的经常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E:
新的plc版本老软件也连接不上,最好看下plc版本

网友F:
PGPC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