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时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和钳流表的测试电流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4-01-31):
开始怀疑传感器有问题,但是,用外接的传感器检测也是这样,另外,2.2Kw的电机的空载电流,即使是按钳流表检测的数值,是不是也偏大了一些?

网友A:
转速多少?

网友B:
直接用工频带,试试看

网友C:
变频器输出好像说是有高频载波,普通钳流表测得不准。可以看看你的表的应用范围,适不适合测这种

网友D:
这个我遇到过,前段时间安装一台搅拌机,状况和这个一样,就算后面带负载电流也没有变大多少,现在搅拌机每天在用,解释不了

网友E:
换另一个牌子的测测,我测过很多变频器都没相差多少

网友F:
频率太低时,卡表测量不准。

网友G:
试试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网友H:
经常修变频器的话准备几个常用电机测试,记下电压/电流值。修好的变频比对一下,相差不大的。

网友I:
你买个好点的表就不会这样了!
你自己看下表的说明书,看下频响多少。

网友J:
正常情况下,空载电流应该较小才是。可能的原因:
1、电机重新绕制后参数变坏,使空载电流变大;
2、变频器的储能电容失容,或容量偏小,失去储能效应,故导致输入电流的变大。
3、软件不够优化,使输入电流的揩波分量剧增,形成较大的输入电流,带载后因容量匹配改善的原因,输入电流反而正常化起来。
如果为第3项,不予理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个人看法,显示和测试空载电流偏大,已经不是测试仪表的问题。

楼主:
哦,这一例找出原因了,是11KW的变频器,用了7.5KW变频器上的传感器;反过来,如果是7.5KW 的变频器用11KW上的传感器,变频器上显示是2.2A.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同时拆开了7.5和11KW的变频器,误将两台机器的电源板互换了,这两种功率的变频器电源板外形一样,文字标注也一样,都是A74MA7.5B,只有查其P9,7.5KW的是17,11KW的是25,才可以区分开来,有人不注意这一点混着使用,是不合适的。

楼主:
这是不是应了小品中的一句话,问:1+1在什么时候等于3?答:在算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