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1-31):
    我公司2条废锂电池处理回收设备,在最近半个月里,突然出现烟道温度超高现象,以前温度一般在200度左右,现在温度飙升超出600度,把一级旋风除尘器的进口法兰盘和筒体都烧红了。该工艺原理 :经过负压风机吸引把废气经过 无氧碳化炉 旋风除尘器 燃烧室  急冷塔  布袋除尘  三级吸收塔 吸附塔等工艺,完成废气处理。工艺分析是进了空气导致窑内氧气助燃,导致窑体尾部起火燃烧(窑内部是氮气无氧碳化处理工艺),我们对所有的连接法兰盘都进行了全面封堵,效果都无法解决。咨询厂家,厂家解释是 我们的电池不对,里面的电解液过多引起(最初处理的是软包废锂电池,现在处理的是模组锂电池),需要调节工艺和投料量,还有可能就是管道有堵的可能。但是我们对所有的管道都做了疏通,负压值都正常,问题依然存在。厂家也无语了。而我们更是无语了,该做的都做了,都没有办法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同行一起讨论解决一下。

网友A:
温控失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跟温控仪没有关系

网友B:
很明显是热交换器不器作用
任何燃烧都会产生热,这个热必须要带走,不带走的话就会热积累,后果就是窑炉温度超温,具体也可以参考催化燃烧废气处理工艺
热交换器不起作用,也有可能是热媒体没有运行或运行效果不畅顺

网友C:
最初处理的是软包废锂电池,现在处理的是模组锂电池
按照新的料改工艺

我们对所有的管道都做了疏通,负压值都正常,问题依然存在
投料有减少吗?减慢处理工艺,让进入燃烧室的可燃物质减少
就好像冬季取暖,屋里太热了少添煤一样

厂家也无语,他们对于“模组锂电池”可能是另一个设备
你在用设备不适合直接投入模组锂电池
就好像煤气灶不适合天然气

网友D:
增加进料筛选,改进工艺,没有哪个设备能做到全部通用。就算“中国工程师”也不都是全能型。

网友E:
说明引风机将烟气引入烟道,烟气中有些物质在烟道产生燃烧了。

网友E:
我感觉还是处理时没充分燃烧,在烟道中燃烧了。

网友F:
是停止加热了 还在升高吗

网友G:
产品改变了,厂家确实无能为力。试着投料量减少些,或者能否改进下设备。

网友H:
热量从哪里来

网友I:
能增加个氧气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设备没有热交换器,通过吸附风机吸走热量,然后在燃烧室处理电池碳化产生的废气。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工艺部门说,都是通用型,改的东西很少。2.即使投料减少了,也会这样。3.我们的设备没有区别对待产品属性,老板也是要节约成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这样,就是找不到本质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窑设定420度,基本误差为正负20度,没有大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G:
减少投料 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窑温度420度,通过旋风器到烟道,烟道出口温度就升高600度,工艺说 应该是有漏空气进去了,就是没有找到位置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增加氧气仪器是可以的,增加不必要的费用,是批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们设备就是万能型的,不区分材料的。所以 对搞设备的人来说,就是很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工艺部门说,都是通用型,改的东西很少。2.即使投料减少了,也会这样。3.我们的设备没有区别对待产品属性,老板也是要节约成本的。
1.工艺部门~你们家的,了解设备?通用,厂家怎么说的~“厂家解释是 我们的电池不对,里面的电解液过多引起”
2..即使投料减少了,也会这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or象征性的减一点,or时间不够
3.设备可能没有这个属性,工艺也没有?

关键还在老板,想解决问题又不舍得钱
屁股决定脑袋

网友B:
这个个系统应该是转轮吸附催化燃烧废气处理,简称RTO
既然是没有设置专门的热能回收系统,只有单独的吸热陶瓷模块,单是靠风冷解决冷却,可以先检测风冷系统和陶瓷模块,RTO系统里面,吸热模块也是需要定期维护更换的
不知道你采用的是哪家的系统,只能给你这些通常的维护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这里,设备部门没有任何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减少新的危废产品出现,和预防管道堵塞,已经全部取消了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