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2024-01-31):
一台阀门控制板用的可控硅,现在这个可控出现相间短路损坏了。看可控硅里面是有RC吸收电路的,是啥原因能损坏呢?现在想改一下电路用接触器,改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啥?

损坏的可控硅

楼主:
原电路是2003A这个集成芯片驱动两个9012贴片三极管,然后控制可控硅导通换相的。如果改成接触器应该怎么改呢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感觉用接触器不行~阀门有位置要求?

网友B:
看看输出的电压多少,然后接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接触器

网友C:
这个阀门要是直接开关单位,可能实现。要是调节,就得谋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的电压多少,然后接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接触器
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接触器不行~阀门有位置要求?
和位置没有一分钱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接触器不行~阀门有位置要求?
和位置没有一分钱关系。。
这个阀门就是全开或全关?
既使这样,也要有关/开的位置反馈信号吧,靠时间~当下还用这类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阀门要是直接开关单位,可能实现。要是调节,就得谋划了。
阀如果靠一个它驱动,即便是简单的开关控制,其R-F也只是某时刻是个定值

网友A:
哦 先看看你的阀门是电机驱动的阀门还是电磁阀驱动的阀门
然后再探讨
就它来看,应该是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先看看你的阀门是电机驱动的阀门还是电磁阀驱动的阀门
然后再探讨
就它来看,应该是电机驱动
是的,我没有表述清楚。这个是电机驱动阀门。。

网友D:
380的阀门 少见呀。

网友E:
就一个正反啊,用变频器代换吧,电压可调,速度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可真是个人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置和力矩保护在阀门上装着了没有拆。。这只是主板组的一部分。。这里只的信号接收处理,反馈。。还有控制可控硅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重工业380电动阀门多得是。还有大型的电液动阀都是380的。。220电压阀门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位置和力矩保护在阀门上装着了没有拆。。这只是主板组的一部分。。这里只的信号接收处理,反馈。。还有控制可控硅动作。。
关键是这些信号整明白没有,如何与接触器or变频器对接
别的不说R-GND-F是什么信号,如何变化,数值多少,能不能与接触器对接

网友F:
楼主这个可能是三相电机换向模块,实际就是个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通常接受的是10---32VDC电压,改用接触器可能还要用继电器来过渡,而且响应时间能否满足也是个问题,为什么不选择与其规格相同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G:
这个驱动模块具体我没有拆开看过,控制端的正负GND作用应该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由于位置检测外置,这个模块实际是正反转控制器,理论上用一个小变频代换也是可以的,正反转控制信号可以直接驱动两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正反转
电动阀门三相电机驱动和单相驱动都有,单相的一般是用同步电机,阀门一般不大,大型阀门一般用三相电机

网友H:
楼上说的跟我理解的差不多,你阀门上有限位开关吧?阀门只是控制开关的话,改换也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同型号的多台都出现相同故障损坏。这个模块就是正反转固态继电器,而且价格还不便宜。所以才想改继电器。。电机功率不大才1.5KW..可控硅模块还是25A的。。这个阀门对速度没有要求,它还有减速机呢,输出的是恒定转速,转矩也是固定的。阀门位置是有编码器反馈至主板上,还有过力矩保护。。

网友A:
一个阀门用几个这样的模块?
开关阀门是手动还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阀门用几个这样的模块?
开关阀门是手动还是自动?
一个模块就够了。。阀门手动自动都可以。通过外壳上的转换开关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阀门用几个这样的模块?
开关阀门是手动还是自动?
一个模块就够了。。阀门手动自动都可以。通过外壳上的转换开关切。。
转换间隔时间太短?
散热不好?
品质不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来用3楼YXBK版主的方法就行了。

网友I:
淘宝一搜好多类似,基本上是宽范围电压驱动,估计内部设计适合4-20ma的。找个24v继电器接入驱动端看看,能不能动作,可以就直接改正反转接触器。我原来使用常州电站辅机的模块,也是双向驱动,现在报废了,不能测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一搜好多类似,基本上是宽范围电压驱动,估计内部设计适合4-20ma的。找个24v继电器接入驱动端看看,能不能动作,可以就直接改正反转接触器。我原来使用常州电站辅机的模块,也是双向驱动,现在报废了,不能测量电压了。[
这个是单向的。不能换向。。

楼主:
也就是这种类型的阀门。。

网友J:
不要折腾了,用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这是全世界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与你的设计无关,与可控硅本身的特性有关,之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总之一句话,非常的不可靠。想高大上,可以用变频器,想低成本,可以用两个接触器。千万不能用固态(也就是可控硅)做正反转换向,炸的你怀疑人生。固态用来做电机开关控制很好用,做换向控制就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折腾了,用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这是全世界都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与你的设计无关,与可控硅本身的特性有关,之前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总之一句话,非常的不可靠。想高大上,可以用变频器,想低成本,可以用两个接触器。千万不能用固态(也就是可控硅)做正反转换向,炸的你怀疑人生。固态用来做电机开关控制很好用,做换向控制就是不稳定。
现在就是想用接触器替换了啊。。

网友I:
找个24v继电器接入驱动端看看,能不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