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1):
大佬们,求解救!!!
目前的问题:实现第三方数码管显示电子尺的示数,要求显示的示数和PLC检测得到的电子尺示数相同。
现场的情况:PLC是西门子的s7-200 smart ST30的,触摸屏是威纶通的,两者之间是通过RS485进行通讯的,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
目前的思路:将触摸屏与第三方数码管通过RS485串口实现通讯,第三方数码管做从站,在PLC中编写程序实现第三方数码管示数的显示。

网友A:
你数码管用的什么驱动方式?用PLC输出口驱动数码管灯?还是有专用的驱动板?

网友B:
屏还有接口与数显通讯吗
有的话,
“在PLC中编写程序实现第三方数码管示数的显示。”
改成在屏中编写程序读取PLC数据传到第三方数码管显示。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或者PLC直接与数显通讯显示~PLC有通讯口可用情况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现在PLC上面自带的485串口和触摸屏连接着,可以扩展的那部分接了一个电池板。触摸屏上面有两个vga的接口,一个以太网的,还有一个usb的。目前触摸屏上面用了一个vga接口(和plc通讯),用了一个以太网接口(下载hmi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什么驱动方式?不太明白你说的

网友D:
如果你的电子尺是模拟量输出,根本就可以不用经过PLC,直接介入模拟量输入的显示表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们,求解救!!!
目前的问题:实现第三方数码管显示电子尺的示数,要求显示的示数和PLC检测得到的电子尺示数相同。
现场的情况:PLC是西门子的s7-200 smart ST30的,触摸屏是威纶通的,两者之间是通过RS485进行通讯的,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
目前的思路:将触摸屏与第三方数码管通过RS485串口实现通讯,第三方数码管做从站,在PLC中编写程序实现第三方数码管示数的显示。
触摸屏读取PLC相关数据,然后触摸屏再把数据下发给数码管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F:
用带485的LED屏和触摸屏通讯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电子尺是模拟量输出,根本就可以不用经过PLC,直接介入模拟量输入的显示表就可以
对的,你这样说确实没有问题。
忘记说目的了,想让电子尺输出值在plc和数码管上面显示相同的数值。
您说的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数值显示,但是不能保证数码管上显示的数值与PLC上面显示的数值相同,所以想到了用通讯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带485的LED屏和触摸屏通讯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
对的对的,我这边PLC和触摸屏用的485,数码管的话我打算用232

网友G:
看着好奇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复杂化

网友C:
回复 网友G:
请说出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