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1):
丹佛斯FC-302变频器更换驱动板后修改功率的方法

上电后,面板先闪亮一次,接着黑屏,不用管它。等一会重新亮起后:
6.1 语言选项;
6.2 区域性设置:国际;
后面的4项默认即可。
正常显示后,面板上按ANIN MENU键,进入设置选项;
1、 首先14。29,按OK,输入6100,按OK确认;
2、 14。23。00,按OK,选择13,302类型,按OK确认;
3、 14。23。01,按OK,选择2,FC系列,按OK确认;
4、 14。23。02,按OK,功率选项, 改为需要的功率等级,按OK确认;
5、 14。23。03,按OK,修改电源电压类型,按OK确认;
6、 14。23。20,按OK,选择1,SAVE TO EEPROM,按OK确认。保存修改设置;
7、 重新上电,面板先闪亮一次,接着黑屏,不用管它。等一会儿重新亮起来,复位一下即可。

网友A:
咸老师:
东芝S15改主板功率的方法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找下,如果有就发上来.

网友B:
给咸大师赞一个!

网友C:
很好  不要删帖

网友D:
感谢咸老师的精彩分享!

楼主:
这不是我的原创,应该感谢原作者!

网友E:
咸老师,三垦NS改功率的方法有吗

网友F(2024-11-07):
咸老师,请问您一下,丹佛斯FC-302面板后面的端子口,分别是什么定义呢。

网友F: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电源板接上主板,面板不亮,但24V和5V都直接从电源板到主板的排线上面,想确定一下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面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手头恰好没有实物,具体电路不太清楚。但是面板的端子口,无外乎是电源线,和总线RS+、RS-差分总线信号或串行数据的脉冲串。根据面板电路,查看通讯数据的方向,判断是主板失掉脉冲,还是面板不向主板返回信号。如果主板无脉冲信号加到面板,则须检查主板MCU的工作条件。

网友G(2025-04-26):
咸老师:
蓝海华腾V5H改主板功率的方法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