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1):
西门子CU24S-11kW变频器 电源/驱动板电路图及原理简述
图1 西门子CU24S-11kW变频器的(面板)外观
图2 西门子CU24S-11kW变频器的电源/驱动板实物图
图3 工作电源之一
西门子CU24S-11kW变频器,其电路构成自有特点:
工作电源的分支路数较多,部分电源输出为受控模式,须满足一定条件后,才能正常输出供电电压;
1、开关电源的供电来源有点“拐弯儿”,拆机后,当主电路、电容板与控制板呈现相互脱离的状态,如何给图1电路供电,倒成了问题——测量开关管V303的D极、S极与P、N直接母线失掉联系。
(1)图3电路的供电正端和RED点,系主电路整流电压引入电容板经限流电阻,X207端子的RED点引入至开关电源;
(2)图3电路的供电负端,则由IGBT模块的AN端引入,当IGBT模块脱机,供电的负端也变得“无有来由”。
因而单独检测开关电源电路时,500VDC供电电源可直接由RED点和图1电路的接地点引入,即可。
2、驱动电路的工作电源(见图4),是一路受控电源,其工作的前提条件是:DSP主板从X100端子的10脚,送入一个高电平的工作信号,光耦合器导通后,3845B芯片开始工作,驱动电路的上三路工作电源才得以建立。
驱动电路的故障检修中,可采用暂时短接光耦合器3、4脚的方法,提供驱动电路的工作电源,来实施故障检测。
3、相关检测和驱动电路的“返祖现象”(见图5)。如大量采用贴片三极管(或两单元贴片三极管)构成直接直流母线电流检测电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和末级驱动电路(见图6)。在IC器件非常成熟和占据元件主流的大环境下,逆向而行大量采用分立器件搭建电路的行动,究竟是为何呢,我个人蠡测如下:
(1)主观上,或许如电子发烧友追求音响设备的高品质一样,是为了“细节打磨”的方便,如“打造适宜的通频带”,提升信号传输的速度等。
(2)客观上,大大增加了“跑电路”的检测难度(也许电路构成本身并无难度,器件本身的检测也无难度。但3~6脚贴片晶体管的型号、器件类型甄别会耗费检修者的精力,尤其是手头资料并不完备的情况下)。
(3)相比较之下,用集成电路搭建电路,是“简化的倾向”,采用分立器件,倒使得电路“复杂化起来”。大大增加了元件数量,提高了(首次)检修难度,勿庸讳言,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故障发生的概率。
有时我忍不住会问:这种设计上的返祖现象,真的是必要的吗?是一种进步吗?是提升了电路的品质吗?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电路的工作电源,仍然采用3844B/45B芯片构成的“常规电路”,只要明晓了供电来源,受控特点(供电路数多不是问题:仅是类似电路的多次重复而已), 原理分析和故障检修的难度立马消解无踪,也就是个普通电源电路而已,可不是吗?
图4 工作电源之二
可以用一个表格,列举本机电路的供电路数。
图5 电压、电流、温度检测及DSP外围电路
图5中,有两部分电路内容,其一是DSP工作条件电路和外围电路。DSP和外围电路,分别采用了Vcc6和Vcc7两路供电。
   其二是U、V、W输出电压检测电路和N端直流母线电流检测电路,以及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和IGBT功率模块的温度检测电路。
   U、V相输出电流检测采用A786J,V-F转换光耦,电压-频率转换模块。脱离IGBT模块后,因输入侧供电丢失,输出为异常状态。正常连接时,MCLK端应有10MHz的时钟信号输出;MDAT端对应零电流,输出频率约为3.3MHz。当输入信号电压正方向变化时,MDAT输出频率变低,反之升高。在输入侧输出侧5V供电均正常的情况下,检测方法是在2、3脚之间送入±200mV电压信号,测试输出端的频率变化(约正负变化1.5 MHz),来判断好坏。建议采用示波器或示波表检测输出波形,提高判断的准确度。
   而W相,则由输出端串接的20mΩ电阻实现I-V转换,经后续电路处理,由光耦合器向DSP传输负载严重超载的动作信号。是差异巨大的两种电路形式,来检测输出电流。前者V-F转换,传输的是线性信号,后者I-V转换,传输的是开关量信号。

直流母线电流检测电路,是由贴片晶体管器件构成的线性传输电路,图上静态各点电压做了标注。当输入信号电压0.1~0.3V时,输出至DSP器件38脚的电压为1~3V,可见电路总的放大倍数为10。
   检修过一例上电报过流故障的机器,是一组双单元的晶体管器件坏掉,导致0V输出变为3V高电压。代换3Ls贴片器件后,故障排除。
   关于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DSP的19、20脚内部电路也参与到外部运放电路的闭环控制,这种电路形式对我来说,也算是比较陌生和新鲜。
   另外,还设有模块温度检测,和Vcc8(驱动电路下三臂供电电源)电压的检测电路,输出信号当然都送入DSP器件。

   大家对这种“特型电路”,有分析一番的兴趣吗?

图6 IGBT驱动电路

IGBT下三臂驱动电路的工作条件:
   1、Vcc驱动电源正常,电压幅度不低于Y2击穿值,脉冲输入电压具备工作电流通路;
   2、DSP的脉冲正常输出。
   3、驱动电路本身无异常。
   因为电路传输的是开关量,从逻辑电平的角度来分析电路就非常简捷了。其检修要点,仍然不能忽略对电路输出电流能力的检测。

   别的不多说了。

   咸庆信
   2024年1月28日(农历腊月18日)
   于家中

网友A:
  很老的产品了。文中型号有误,应该是CU240S

网友B:
给咸大师赞一个!

网友C:
咸工可能也喜欢玩音响

网友D:
咸老师,这图片不是很清楚有高清的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山水的小音响,听听半山听雨,归来古琴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老师,这图片不是很清楚有高清的的吗
没办法啊,一做成图片上传,它就不高清了啊。可能还是我发贴的功力不够所致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咸老师辛苦了!能做成PDF文件可读性会更上一层楼!祝咸老师龙年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写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

楼主:
传一下PDF版的。看看效果。

网友E: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杠杠的!

网友F:
咸老师YYDS!正发愁启动没信号然后过一会报F7802怎么查 图纸就来了

网友G:
楼上真巧,我这也有一台报警7802的,跟您描述的情况一样。处理完可以互相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H:
咸老师您好,进口变频器维修书籍上架了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咸老师您好,进口变频器维修书籍上架了吗?期待
您好,得春节后了,就等付印了。

网友I:
谢谢咸老师,祝您春节快乐!

网友H:
回复 楼主:
好的咸老师,出版之后请第一时间在论坛通知,并告知购买途径,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位朋友你好。我这台还没处理好,供电都有。你修好了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的暂时也没修好,赶上过节放假,着急的挺多先处理其他机器了,一直搁那没动。

网友D:
感谢咸老师,很清楚

网友J:
谢谢咸工的分享  收藏了

网友D:
咸老师能分析一下W相过流检测还有直流母线过流检测这个奇怪的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实话说,我也拿不准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这三极管电路结构很像镜像电流源也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结构

网友K:
谢谢咸老师的分享!PDF文件看清楚了

网友F:
咸老师,这台变频器的下臂驱动有问题  启动后 b2三极管三脚没有波形输出 导致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对。

查680欧姆电阻和b2一脚有波形,b2的2脚也有波形。应该是一脚和三脚有波形才对,将b2更换启动后有几十秒三脚有输出不过立马又变回去了。这种情况怎么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把4点三极管当成8只二极管,加上Y5两只稳压二极管,再加上7只电阻,全部在线测一遍。还可以3路驱动对比测下。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期待中

网友F:
回复 楼主:
谢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