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1):
威纶通MT8102iQ触摸屏如何与4位数码管通讯?
目前触摸屏的一个485串口与PLC连接在一起了,PLC上面没有多余的接口。
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可以用232呀,不知你是什么PLC,之前用过FX3U,用触摸屏的232口与PLC通讯,连接线用plc的编程线。然后485口连接其他的485设备

网友B:
你还的搞明白4位数码管的控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C:
什么数码管?是带串口的数码显示屏还是单纯的7段数码管?前者,你搞通讯就行,屏与PLC和数码显示器用一个物理通道。后者就用PLC输出点扫描。

网友D:
数码管是什么类型的,带通讯口的可以想办法,普通的需要PLC输出点的你只能加扩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码管有485和232的,触摸屏做了PLC的主站。目前的想法是从主站触摸屏下手,数码管接威纶通Con.B的COM1使用232协议,还在探索数码管加到触摸屏的系统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边可以使用的数码管有485和232的,都支持ASCII/MODBUS RTU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西门子S7-200 smart,485的端口接了触摸屏,可扩展部分装了一个电池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带通讯的,支持ASCII和MODBUS R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西门子S7-200 smart,485的端口接了触摸屏,可扩展部分装了一个电池板

如果数码管支持232,那就好办了,触摸屏那边一个用285连PLC,一个用232连数码管

+6

楼主:
对,目前的思路就是这样的,这几天就过去调试

网友E:
触摸屏上面232  485口都有,不同的针脚了
或者plc加个通讯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