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网口问题

楼主(2024-02-02):
自制了一台网线连接电脑和PLC,发现不知是不是网线做得不好,有时可以通讯,有时会看到PLC连电源灯都不亮,动下接头就恢复正常,想了解下网口哪里短接会影响到PLC电源?

网友A:
             1.自制的网线 ? 有时可以通讯,那就说明网线是好的 。如果吃不准,
                可以网上搜一下RJ45网线的排序以及制作,看看有没有错误。

             2. 有时看到PLC电源灯不亮,动一下接头又恢复正常。
                你是动的电源接线头,还是动的网线接线头 ?
                是否是电源接的不牢靠导致通讯也出现问题 ?

             3. 网线接错是不会影响到电源的 ,也就是通讯不上 。

                春节倒计时 。。。

网友B:
感觉网线没压好,换一根试试

网友C:
网口哪里短接好像都不会影响电源,网口如果不是poe供电,也没听说smart使用poe供电方式。网口只是通讯线路。

网友D:
换一条网线就知道是不是网线问题啊
但你这个应该不是网线问题

网友E:
重新压一根吧

楼主:
网线一动电源灯就重新亮了,肯定是没有动电源lian线。我其实是奇怪网线怎么个错法会引起失电现象,换网线倒是很简单的事。这条怀疑有问题的网线在别的PLC上有正常通讯过。另外是在客户现场,没敢测试太长时间,一发现动网线会影响PLC电源后,就立刻换线了,但后面在其他同型号PLC上插这条网线又没失电现象。

网友F:
网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G:
是电源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H:
接触 不良吧。以前遇到过

网友I:
遇到这种问题就先更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