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2):
各位大神谁有DVPHE3PLC怎么读取用232读取上位机数据案例吗?需要注意那些数据

网友A:
不是上位机读取plc了?

网友B:
和上位机定义好PLC收发地址,上位机直接发送数据到你PLC缓存,你直接读取PLC缓存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搞反了 上位面的数据又是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