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2):
RT,现在要用PLC控制一个霍尔电机动作,我现在用的IOLINK主站走EIP协议的,配置完之后数据类型是word,但是排列顺序比如word0=byte1 byte0
但是我电机的控制数据是byte0 byte1,所以需要一个功能块,希望大神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somachine有没有直接颠倒两个byte的功能块  你自己做一个呗..
像我这两个图 一个功能块里面做一个word_as_bit 做一个bit_as_word 给他俩高低的位颠倒连上就可以了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