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5):
如图布料器。
白色方框是个传送带,它沿箭头方向运行。
黄色线段是一个溜管,物料从圆心位置落入溜管,顺溜管滑到传送带上。
这个溜管用一根连杆(白色线段)连接到电机曲柄上。电机做顺(或逆)时针旋转,带动曲柄连杆机构,控制布料器左右摇摆。
电机每旋转一周,布料器摇摆一个来回。
电机匀速旋转的时候,布料器在传送带上摊布的物料是一个两侧厚,中间薄的状态。现在想让它变得一样厚。

机械设计上把这个电机换成了一个伺服电机。想让我控制电机的转速,来间接控制摊布的厚度。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论坛问过两次了。现在用的程序是我把伺服电机旋转一圈的20000个脉冲,分成了20份,每半圈就是10份10000,每份1000个脉冲。用正弦函数,算出每份需要发送的脉冲频率。伺服电机使用位移模式,接受脉冲频率、脉冲数、脉冲方向(一直是一个方向)。

原理上应该是没有错吧,实施起来各种问题就来了。
首先,脉冲频率受硬件限制。伺服的限制最大,最多每秒10000个脉冲(具体记不清了,就算它10000个脉冲),那我这个正弦函数的周期就不能小于2s。
当角度是0度或者180度的时候,正弦函数算出来是0,即此时发送的脉冲频率是0,但它还需要走1000个脉冲。这时候又需要一个基底频率,所有的正弦函数算出来的频率得加上这个基底频率。

应该是这么一个函数图像。b是基底频率,w是周期时间,A是振幅频率(最大频率),这个曲线一个周期(两个凸起)与x轴的面积是电机转一圈总的脉冲数20000。到这里我的脑子已经烧了,我都不知道上边的表述对不对。
如果表述的是对的,那这套程序里必须保证面积是20000,否则这一圈会转过了或者转少了,下一圈就不准了。
周期时间需要大于2s,这倒是好说。
最大振幅频率不能超过10000。

问题来了,如何调速呢?布料机摊布还有个厚度问题,电机转一圈的周期越短,摊布的厚度越厚。
周期改变了,振幅不变,面积就变了,所以振幅需要跟着改。

到这里的结论,我全都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的是,如何确定这两个凸起的面积?然后根据这个面积推导频率和周期的关系。
或者说,如何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已知总脉冲为20000),根据周期(单位s),确定频率?
请不要说推导过程,我的脑子根本看不懂,需要一个明确的关系式,频率是所求项。

网友A:
直接装个漏斗,就解决了,搞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确定二个参数是固定的,1个输送带,2个是物料输送
在增加一个电机位置参数
在出料口折返前后提高速度,使得出料口横摆的线速度尽可能均匀一致

网友C:
就一个摆布机,以前昆山那边很多,淘宝甚至有现成的

网友D:
走速度模式,装个接近开关,相当于是原点,设计10段或者更多,每一段有时间与速度两个参数,时间到了就切换速度,到了原点位就从第一段开始。

然后看着实际的布料情况设定好对应的时间与速度

个人觉得这玩意不需要去算,当然我也不会算,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调整还好

网友B:
如果机械上电机正反转来摆动【溜管】,那就左右反折点用2过近接开关,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做过往复铺料机,你这是摆杆应该类似。

网友E:
算这个太费劲了,买个简易凸轮PLC,输送带装个编码器,描几个点就行了,淘宝货应该几百块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F:
机械装置比电气来的可靠

网友G:
看不懂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不在机械上想办法?

网友H:
1、皮带上不是中间料厚,边上薄吗,这样不正好。
2、如果是平皮带,那就在皮带上方安一个挡料器或刮料器都可以,

网友I:
装一个刮料板不是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