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5):
如图1所示电路的结构:
①可看作2.5V和2V输入的两输入端的差分放大器;
②将同相输入端的2.5V看作地,为反相放大器;
③将反相端的2V和0V输入看作两路,又是一级反相求和电路。
对②、③来说,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仅仅是预置了2.5V的“地电平”而已,是为了适应后级+5V单电源供电而设的。
从偏置电路取值看,一下子难以看出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来。
图1电路
图1电路分析法:
1、偏置电流法
以虚断法则,知输入端2脚为2.5V,将R125、R135看两路输入信号,即2V和0V输入,或进一步看成为2V+0V的加法器式输入。
2V输入形成了(2.5V-2V)/10k的I1输入电流;0V输入则形成了(2.5V)/10k的I2,由此:[(I1+I2)× 20k] + 2.5V = 输出电压。即[(0.05mA+0.25mA)× 20k] + 2.5V = 8.5V。
2、电阻/电压比例法
从R125、R126串联分压回路看:R125端电压降为0.5V,可知R126的端电压为1V,得到R126端电压V1=1V;从R135、R126的串联分压回路看:R135的端电压为2.5V,得到R126的端电压为V2=5V。则V1+V2+ 2.5V = 输出电压。即输出电压为1V+5V+2.5V = 8.5V。
结论:用电流法分析能通的,用电阻/电压比例法分析一定也会通,这其实是由欧姆定律决定的。用电阻/电压法更简易些,并且步骤也少些。
以上立足于0V+2V两路输入/偏置电路的I1+I2或V1+V2的电流和电压“叠加法”,由反馈电阻R126的端压降,得出输出结果。
3、或有其它的解法,更容易看出输出电压值来。
4、某些权威书籍上的计算方法,需要多层的数字方式的计算,得出结果。

得出了1、2解法,与大家分享,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回馈意见,更希望见到有朋友给出更高明、更简易的解法。

咸庆信
2024年2月5日

网友A:
腊月二十七前来顶贴,谢谢咸老师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贴!新春愉快!
顺便抛出又一个问题:

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分析:
1、输入电压为2.5V(零信号)时,输出为2.5V(静态工作点);
2、输入电压为2V(降低0.5V)时,输出电压为8.5V(升高6V)。
符合反相放大器特征,电压放大器倍数为12。确实无法从偏置电路的电阻比例上,看出电压放大倍数。同时R125、R135的“串联分压作用”被电路的“虚短特性”所消解。
那么如此设计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B:
这电路设计有问题,输入端的电阻不一致,输出有失调。

楼主(2024-03-10):
暂且先不管有无失调,电路结构的如此安排的意义、作用何在呢?

网友C(2024-04-11):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贴!新春愉快!
顺便抛出又一个问题:

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分析:
1、输入电压为2.5V(零信号)时,输出为2.5V(静态工作点);
2、输入电压为2V(降低0.5V)时,输出电压为8.5V(升高6V)。
符合反相放大器特征,电压放大器倍数为12。确实无法从偏置电路的电阻比例上,看出电压放大倍数。同时R125、R135的“串联分压作用”被电路的“虚短特性”所消解。
那么如此设计的意义何在呢?
我觉得输入2.5v的话,输出应该是7.5v吧。按加法运算

网友D(2026-03-31):
会不会是各位大佬想复杂了,R135会不会只是下拉电阻,让R125左侧无出入时,Vout能有个固定的电压输出,比如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接到R125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