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5):
我厂有抓斗吊多台,行车使用非常频繁,司机习惯性打反车制动使用,电阻经常烧断,接线端子经常接触不良,经常临时驳接继续用,大车每套电阻器驳接2~3处很常见,电机也容易烧。大车改变频想过但现场环境差,粉尘大,振动大,最要命的是经常潮湿,部分在江边露天作业,所以想把电阻器改频敏变阻器试试,不知同行有没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参考。电机是YZR160L-6 11kw2台,电阻器是RT54-160L-6/2B 11kw2套

网友A:
那两电机用于行走的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变频配电子刹车器,停车1秒都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两变频同步运行,多装一套同步纠偏,或许你的航吊本来就有纠偏
实话实说你这个型号电机我没用过,我这边的航吊行走电机没用到这么大的功率,还是变频一拖二电机的,刹车一般设置3秒,行走安静刹车准确

楼主:
想了解改后的使用效果如何,启动力矩够不够,操作是否满足要求,原来凸轮控制器是5档操作,电阻是逐档不平衡切除的。

楼主:
两变频+纠偏就再加上独立散热风扇就更复杂了,我们行吊很老旧,升降开闭电机是30kw2台,大车电机11kw2台,小车电机3.7kw1台,大车小车想试验改频敏变阻器,实在不行再考虑变频方案。

网友A:
增加同步纠偏不复杂啊,这个都是现成的,所谓难的就是在两侧的轮子上安装码盘,其他的就是现成的,根据手册接线就是了,原有的机械液压刹车盘拆了,用变频的电子刹车
估计你门的应该是20吨以上的航吊,不知到你们当地安监要不要改造报备

楼主:
一直以来都没有同步纠偏,抓斗吊是5吨的,用于卸煤卸石头卸废渣。今日又讨论了一下,用频敏变阻器就没有档位不能调速了,操作可能会不方便,试点一台改变频是一个方向。

网友B:
我感觉用频敏,速度有时候需要慢,可能打不到理想的状态。

楼主:
估计会有这种情况,特别是在两头抓料及卸料需要定位的时候。,不过都是空想,可以试试实际情况,不满足就改变频,公司有技改经费允许试错。

网友A:
变频调速是无极调速,调速肯定比你有档位效果好

网友C:
什么是频敏电阻?

网友D:
我也想过,未实施就换工作单位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7517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频敏电阻?
他说得应该是[频敏变阻器]
就是类似三相电抗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频敏电阻?

是一个三相电抗,接入电机转子滑环的三相绕组,电机启动时转子电流频率较高,这时电流流经电抗的感抗也大,限制了启动电流,电机启动成功后,转子电流的频率接近0,这时频敏的阻抗也就下来了。相当一个软起,并不能调速。

网友G:
不能用频敏变阻器,启动力矩让你斗都提不起来!买风扇对着电阻箱吹,买好的电阻箱或更换功率更大的电阻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电阻箱在恶劣环境下也是最耐操的了,没有方案能取代。除非你用变频器,成本你可能又接受不了。

楼主:
抓斗的升降开闭是不会改的,仅尝试改大车及小车平移运行电阻器。

网友H:
不让他们打反车不行吗?我有办法

楼主:
请分享一下如何不让司机打反车,目前调档加速目前是有延时3~5秒的的,大车小车的液压抱闸刹车片都是松开的,年检时机修再调好。

网友I(2024-03-17):
老式行车的大小车制动器不能调的太紧,实际上大多处于无制动效果状态,因此用打反车停车,我遇到的问题是断轴,电阻没问题。打反车停车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想过几种方案改造,最后用了能耗制动加原有的抱闸制动很好解决问题,成本不高三千元左右。达到了不是变频胜似变频的效果。操作杆回零后加入能耗制动,使大车快速减速,此时打反车无效,大车接近停车时抱闸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