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7):
料带经牵引机至收卷机,牵引机速度可调,调好后速度保持恒定,收料电机的收料轮初始半径较小,由于收料后半径逐渐变大,如果保持收料电机速度不变,那么收料线速度势必逐渐变大。怎么样才能保证收卷电机料带的线速度和牵引机线速度差不多,并且料带也不能绷直。

网友A:
这种控制一般都用张力控制的

网友B:
简单的你可以考虑力矩电机,现在有比较先进的专用力矩收卷电机驱动,效果还好
也可以考虑电磁离合,但体积大,还要配置变频(普通变频就可以)
也可以考虑专业收卷变频或伺服,不过造价不便宜

网友C:
我们的收卷都是有光电开关控制调速电机进行收放料的,都是轻负载的。

网友D:
收料电机加变频器,想准确性高一点,采用闭环矢量控制。通过通讯下载每一层圈或者每五圈的转速。

网友E:
正常来讲,收卷机一般是做恒张力控制的,收卷机的给定速度大于反馈速度;但如果牵引机和收卷机之间有缓冲坑的话,收卷机做速度控制,需要与牵引机速度同步。不管哪种控制模式,卷径计算必不可少,部分变频器都内置了卷径计算功能。

网友F:
收料滚直径,料厚
牵引机输送速度
还应该有料张力,是不是还应该有换辊期间的储料区?
固定输送料速度(控制器知晓),算出收料滚周收料滚长速度,调整电机转速平衡线速度
根据计算出的收料直径,调整电机转速,保持物料平稳

没有换收料滚时的缓冲收料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