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过年的报警了

楼主(2024-02-07):
励磁故障

网友A:
励磁
如果可以复位的话是误报
不能复位的话检测励磁端的保险,换保险还烧建议检测电机

网友B:
看面板,这个驱动器应该有点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
如果可以复位的话是误报
不能复位的话检测励磁端的保险,换保险还烧建议检测电机
他这个如果是误报,能关闭这个报警吗

网友C:
多半是励磁模块或板子坏了

网友D:
加外励吧....

网友E: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没遇到过这个报警,帕克的可以关闭报警,在手册上找到对应的定义码。

网友F:
从外观来看,有点像590P

网友G:
过年了 估计它也想要休息一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外观来看,有点像590P
确实是。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故障的。

网友A:
这个直流驱动算是耐用的,欧陆,西门子和这个当年也算是直流驱动的三雄,很多国产的当年都是有仿造西门子的,不过后来国产变频便宜,现在直流驱动和直流电机也稀罕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先检查电机的励磁绕组有无问题,测量电机是否对地,然后更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