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08):
这是我们这里的脚踏开关,使用频繁。基本都是微动开关和装块磨损造成无法正常接通,这两个都是塑料的。微动开关在某店已经找到,可是这个圆形东西确怎么也找不到?

楼主:
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最后一张图片哪里有卖的。

网友A:
这种东西买就难,自己用金属或者塑料棒在车床加工一个切开,或者根据原理另外设计改造一个耐用些。

当年我都是这样做的,很难买到或者买不到的东西,都是自己加工制作或者改造。

网友B:
脚踏开关还联动电位器?
如果不联动,换成纯脚踏开关
没有你这个磨损件的那种,or 使用接近开关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买就难,自己用金属或者塑料棒在车床加工一个切开,或者根据原理另外设计改造一个耐用些。

当年我都是这样做的,很难买到或者买不到的东西,都是自己加工制作或者改造。

这样的方法确实不错,我也改装过一些

网友D:
用尼龙棒加工一堆回来吧,不过算一下加工费,和你买新脚踏开关没啥区别,干嘛不买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买就难,自己用金属或者塑料棒在车床加工一个切开,或者根据原理另外设计改造一个耐用些。

当年我都是这样做的,很难买到或者买不到的东西,都是自己加工制作或者改造。
好主意。谢谢老师。

网友E:
还是用铁加工一个,更加的耐用!

网友F:
拓展下,不知道类似的3d打印件成本咋样。我们用的一种电动阀的联轴器,和这个差不多,外加工制作,比整个阀便宜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尼龙棒加工一堆回来吧,不过算一下加工费,和你买新脚踏开关没啥区别,干嘛不买新开关

有些东西是买不回来的,只能修或者改,这是常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拓展下,不知道类似的3d打印件成本咋样。我们用的一种电动阀的联轴器,和这个差不多,外加工制作,比整个阀便宜多了。

一般有条件的的都是自己加工,外委加工的话肯定贵,没有条件就没有办法了。

我干了四十多年的电工(维修电工),就学会了车、铣、刨、钻、焊、钳,反正修什么就学会使用什么,既便于维修排障,也便于修复损坏的元配件(做产品就不行了)。当年被人称为“博士(博学之士)”、“甘草(可配任何药方)”、“万能师傅”。

那个年代就称之为一专多能,现在就称为多管闲事(打杂电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大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拓展下,不知道类似的3d打印件成本咋样。我们用的一种电动阀的联轴器,和这个差不多,外加工制作,比整个阀便宜多了。

一般有条件的的都是自己加工,外委加工的话肯定贵,没有条件就没有办法了。

我干了四十多年的电工(维修电工),就学会了车、铣、刨、钻、焊、钳,反正修什么就学会使用什么,既便于维修排障,也便于修复损坏的元配件(做产品就不行了)。当年被人称为“博士(博学之士)”、“甘草(可配任何药方)”、“万能师傅”。

那个年代就称之为一专多能,现在就称为多管闲事(打杂电工)。
现在也流行一专多能。

网友G:
不行,车几个,用着还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流行一专多能。

就怕现在的老板叫你去捅厕所、洗马桶、除草、搞环境卫生呢!!!!

我就曾经在一个私人老板的厂子应聘维修电工,被他知道我懂开铣床,叫我为他开了一个多月的铣床加工产品,成了专职铣床工了,有电工活还要立马去处理,两头转,第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

拿的是电工工资(不高),干的是普工计件的活。

网友H:
参考你电动车转把调速,改成无触点的,感觉不难。

网友I:
回复 楼主:
建议用特氟龙加工一个,有些东西确实不好买,特别是非标件

网友D:
回楼上话,我估计你要表达的材料是尼龙而不是特富龙吧,两者价格差别比较大哦,虽然车工的加工费一样

网友J:
加工个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