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2):
今年春节依然加班,主要是保证生产,同时也有其他同事做升级改造,没事过去看看,了解下动向。主要是老产线的设备变频器停产了,更换为另一家。
说起来年前原来租住的自建楼房三层,当地又不让住了,临时找的房间光线很差,很不想在屋里待,昨天休班,就和同事去天坛公园转了转,真是人挨人,由于期间乘公交坐反了方向,下午到景山公园,从山上下来后,有个大殿就关门了,还好门票不贵,下次有机会继续,在京打工十余载,公园没转几个,今年时间允许的话,多转几个。

网友A:
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

网友B:
竟然没有在歪脖子树旁边思考人生,太遗憾了。

网友C:
北京的话,颐和园也值得一去。

网友D:
人从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思考的人太多了,排不上队呀

网友E:
景点人是多没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松鼠倒是有

网友G:
这也是太多了。我醉了。

网友H:
这个时候去就是去看人啊

网友I:
景区拥堵已成常态。除了不去旅游,否则就只能加入景区拥堵的队伍。

网友J:
看来2024年错峰游玩还是需要规划好,不然尽是看人头。

楼主(2024-04-06):
最近要给一个液压站增加数字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查看设备上有一个两线制ET200sAI模块,模拟量通道还有一个空闲,原来的传感器也是三线制的,为了尽量减少改动,起初参考另一个通道的线路接法,实现了数据数据,但是总是有干扰,经测试增加屏蔽等没有用,查网络大都是两线制传感器接四线制模块解决方案,最后自己测试,调整接线后现在正常了。数据稳定。

安上面接法,新传感器数据总有干扰,更改后好了。

楼主(2024-06-26):
回复 网友H:
带电接传感器很容易短路,烧模块,传感器,或者引起跳闸,都是可能的。类似的教训总在上演

楼主(2024-07-30):
一个PE颗粒料位控制,高低位传感器和吸料闸板电磁阀,电磁阀一得电,两个传感器电压就没有了,经过系列排查,电磁阀的电源接反了。因为还有吸料有时间控制,所以这样运行了三年在查其他问题时才发现。

楼主(2024-12-10):
今天还好,解决了两个问题:上午是有台两个设备间的交互信号,用A的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给B信号,共有4个信号,由于继电器装在B柜子内,也没有图纸,静态测四个继电器线圈A1-A2都有19v左右,但是由于对该型号继电器不了解,也不确定是否有状态灯,但是经验告诉自己应该是有问题,没有动作,测试强制一个输出后检查该继电器线圈电压反而没有了,其他几个还是19V,什么问题?疑惑中反复检查,A柜内给继电器供0V的直流端子掉了,且在线槽中,仔细回想上周有次故障换电源,可能当时拆时没注意,这根线掉了也没接,认为没用就放槽子里了。

楼主:
下午处理一直没有解决的1200PLC高速计数的用法,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旋转轴的转速,之前同时策略了5个轴,其他四个都有数,唯独一个到一定速度后就测不出来了,期间同事提醒过考虑调整输入点滤波时间,后来考虑其他几根轴比这个转速还要快都能测出来,设定也一样,一系列更换接近开关,更换电缆(原电缆有两处接头),都没效果,今天突然又想起来调整那个滤波时间,同时在下载时也看到了提醒:需要调整滤波时间,从默认6.4微秒调整到1.6后正常了。

楼主:
一台检测设备系统是XP的,最近开始闹各种莫名奇妙重启,尝试更换硬件发现需要联系800电话激活,由于同事拨打后提示空号,大家陷入迷茫,公司各种限制,野路子又不得用,联系分公司同事发现热线可以打通,配合经验,搞定了。结果大伙都尝试了一把,结果我的可以打通,大部分不行,也不知是手机问题还是运营商问题,有时候在面对未知问题时,多尝试几次的确有效。

楼主:
还是上面的工控机,硬盘为了散热,装了两层盒子,一层有风扇,另一层是为了加个锁,中间一块小电路板,故障概率又大了。

楼主(2026-01-14):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问题,居然在一年后的升级改造后,一个新增加的供料,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巧合的是还是给同一台挤出机供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