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4):
利乐包装的

485 can这个口是做的主站还是从站了?可以转换成modbus吗?

网友A:
没用过,看字面描述device net to PLC是从站,to/from flow meter是主站,如果需要转成modbus,则需要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看字面描述device net to PLC是从站,to/from flow meter是主站,如果需要转成modbus,则需要网关,
需要网关也可以,就是想要采集这个里面的数据。
先确定一下。

网友A:
网关的品牌就多了,国内也有不少。搜下devicenet modbus网关。会有很多相关产品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用过,坐等大神科普

楼主:
算是个转换网关,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