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5):
各位大神,
  小弟有事相求,请各位不吝赐教。
   小弟的设备是倍褔1020型plc ,电机是800HP的变频电机,驱动是abb acs800,闭坏控制。通讯方式是profibus dp 。这几天出现了如下情况,电机在转动中突然不转了,但是变频器上显示转速和扭矩等。有时也会出现控制转动的手轮已经转到0位了,可是电机还在转动,停不下来。没办法了只能把编编码器设成旁路状态,变成开环模式。后期用示波器测了一下通讯的B ,A两个信号,但是小弟我刚接触这个行业时间不长,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信号的状态是不是不正常。谢谢

网友A:
你测的两根线的电平吗? 参考点是哪里?
看电平基本是对的. AB之间的差是反映01的.

网友B:
闭环控制的话,变频器如果检测到编码器开路就会过流报警的
你可以试一下数据初始化再重新设置,还要重新识别一次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测的是A,B两根线的电平,参考点取的是通讯线的屏蔽线。有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你一下:你在贴子中说A,B之间的差是反映0,1的,那么两个之间差大于多少伏为1呢,小于多少伏为0呢?由于我是刚入行的,故障处理的不多,所以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程序可以在编码器出现故障时采用旁路模式,就是在变频器上的50组和98组参数里设定internal模式。但就是扭矩不太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有误,严格来讲不应该是开环模式,是“内部估算”。编码器也在传输信号但变频器不采集这个信号

网友C:
这个够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测量别的设备的profibus 信号为什么A.B两个电压值都是正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测的是A,B两根线的电平,参考点取的是通讯线的屏蔽线。有个问题还是要请教你一下:你在贴子中说A,B之间的差是反映0,1的,那么两个之间差大于多少伏为1呢,小于多少伏为0呢?由于我是刚入行的,故障处理的不多,所以还请赐教。谢谢
一起回答你两个地方.
一般AB是差分电平, 并没有参考电位. 有的系统会有一个公共地, 也许刚好接到了你的屏蔽线. 产生了你所谓的AB反向示波信号. 也许并没有接到屏蔽线, 看不出AB的绝对电平.
一般差分就是, A比B高, 那可能表达1, B比A高, 表达0. 也可能反过来.
至于AB差的电压, 国际标准有RS485的规定(串行profibus应该用的这个标准). 大概是发送电压差2-5(6)V. 而接收电压差在0.2V就算有效. 所以485有效距离可以做得比较长.

网友D:
电平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波形应该没有问题,这个表多少大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波形应该没有问题,这个表多少大洋。

以前在1W多,双综20M,现在过时了。我也有个不常用,偏光板容易老化,不清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表是公司配的,多少大洋还真不太清楚。在有就是也问不出具体的价格,都是生产报需求计划,然后采购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