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钳形表合二为一,大家有没有用过或推荐的?

楼主(2024-02-15):
网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这两种带钳表功能的万用表。请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两种表?或者有值得更好的表推荐的,谢谢。

网友A:
这种太麻烦了,直接上福录克F319钳表就行了。。

网友B:
福禄克319,就是有点贵

网友C:
看了价格,我还是去淘宝钳表和自动量程识别的万用表各买两块,也就是那款表的零头,丢了不心疼

网友D:
优利德的UT210 交直电流,电阻,电压,常用功能都有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各买一块够了

网友F:
我用日置的,普通电工自动化应用

网友G:
用国产的,便宜。

网友H:
太贵了,单位不给配置。

网友I:
其实楼上说的没问题,一块福禄克钳形表能解决的问题,再配一块万用表,多少有点不太好带

网友J:
如果的普通的钳表加万用表二合一,那大把的

如果是开口的,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