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cp1h 可以通过交换机网口互访吗?

楼主(2024-02-16):
类似pc-link(串行PLC链接)485/232连接映射地址32000 等145个。
不用fine命令,两plc通交换机互读通迅,网上的都是cj2m的例子 不能用于cp1h

楼主:
有不用写程序命令的方法吗 因为现场五个cp1h全都 通过cif41网口模块连到交换机了 另一个端口全都装485模块连了触屏! 现要1号plc取集其他plc一个中继信号。我不想拉线(每个plc有50米距离),想通过通迅方式取 网上的都是fine命令modbus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不用写程序命令的方法吗 因为现场五个cp1h全都 通过cif41网口模块连到交换机了 另一个端口全都装485模块连了触屏! 现要1号plc取集其他plc一个中继信号。我不想拉线(每个plc有50米距离),想通过通迅方式取 网上的都是fine命令modbus读取,
CIF41也不能实现socket通信,也就没法实现ModbusTCP,只能FINS。

网友B:
cif41 不支持modbus tcp
只能fins tcp,
如果有上位机,直接上位机中转更方便一些

网友C:
连接同一个触摸屏,可以转发一下。

网友D:
pc-link是PLC自带功能,不用考虑通讯程序,只要设置一下,程序将数据放到收发地址就可以了
试试SEND指令
曾用它传送4W多数据

网友E:
CP1H系列,485可以直接映射。不用写程序。去看下通讯手册就明白了,有例子的

网友F:
用串口PC-LINK比较方便;
网口不大好实现,需要触摸屏或者上位机中转,也有专门实现PLC之间通讯的智能网关,
这个不用编程,配置参数即可,附件中有相关案例资料:

楼主:
谢大家的解答。我试用fans命令读取吧,这个成本最少,最省力

网友G:
欧姆龙之间PLC本身还有一种通讯费方式是NT LINK 他们之间能交换十个字的数据量,使用CP1W-CIF11通讯选件板

网友H(2024-06-21):
用CP1H-EX系列的,五个PLC的网口 加一个触摸屏网口连上交换机可以解决,现在新出得CP2E系列的连交换机都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