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个电磁阀,感觉外观怪怪的,线圈中心还带孔,同事说是压力表,网上找了找也没找到 相关文献,请问哪位师傅能给普及一下知识,他的学名叫什么?

楼主(2024-02-1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三力信的电磁阀, 提供以下链接供参考;
http://www.sanlixin.com/product-39342-32982-73736.html

网友B:
怎么看像是三通阀。

网友C:
二位三通阀,这个结构第一次见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资料很详细

网友E:
阀门心有孔是正常的,里面有一个活动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资料很详细
说实话
没看懂其工作原理

网友G:
以前碰到一次,还以为是二通阀,结果装上去后不能用!又重新换一个!就是二位3通阀!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常开常闭,和二位三通普通电磁阀一个原理

楼主:
SLV1常闭型的介质流向是2→1,3阀门截止吗,资料里没有说明,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个人的理解是,没有通电时1-3通,通电时1-2通,你有实物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常开常闭,和二位三通普通电磁阀一个原理
看图,
1.请指出1-2-3口在哪里,尤其那个是1-2口
2.电磁阀装在那个口?
请结合楼主的实物图标出1-2-3口

网友F:
回复 楼主:
资料图疑似出自实习生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说法与YXBK版主的说法是相同的,你说的是在电磁阀通电的状态下,如果改画为原理图就更直观了,如图所示:

   图中:左边方框表示通电后流体流动的状态和端口,右边方框表示不通电时流体流动的状态和端口。通常管路连接是画在不通电的状态下(即右边方框)。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代表流体的实际方向。方框内的┫形符号表示该通路不通。

  1、2、3口如图所示,按GB/T 32215--2015,1为进气口,2为工作口, 3 为排气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法与YXBK版主的说法是相同的,你说的是在电磁阀通电的状态下,如果改画为原理图就更直观了,如图所示:

   图中:左边方框表示通电后流体流动的状态和端口,右边方框表示不通电时流体流动的状态和端口。通常管路连接是画在不通电的状态下(即右边方框)。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但箭头方向不一定代表流体的实际方向。方框内的┫形符号表示该通路不通。

  1、2、3口如图所示,按GB/T 32215--2015,1为进气口,2为工作口, 3 为排气口。
电磁阀装在排气口上?
那个是1口?下边的还是左边的

楼主:
没有合适气源,用嘴吹了吹,未通电时1--3通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对于这样的说明书,不要太较真,大概能懂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电磁阀装在排气口上?
    不是电磁阀装在排气口上,而是电磁阀有个口叫排气口(按GB/T 32215-2015的规定),但三力信厂家称其为常开连接口。
    那个是1口?下边的还是左边的
    厂家网站这图只是个示意图, 还是要按实物来看。如照片中我标的黄色1、2、3口,看来准确的1 口 还是要以16楼提供的照片为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样的说明书,不要太较真,大概能懂就行了。
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不就是看说明书嘛
即便有实物,16楼的实验也不能确定是说明书中的哪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装在排气口上?
    不是电磁阀装在排气口上,而是电磁阀有个口叫排气口(按GB/T 32215-2015的规定),但三力信厂家称其为常开连接口。
    那个是1口?下边的还是左边的
    厂家网站这图只是个示意图, 还是要按实物来看。如照片中我标的黄色1、2、3口,看来准确的1 口 还是要以16楼提供的照片为准。
哦 文字有点不准确,应该是问电磁阀线圈装在排气口上

没有实物不就是看说明书嘛,没搞明白买回来的东西不一定是需要的功能
即便是示意图,是不是也要与实物长相差不多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气源,用嘴吹了吹,未通电时1--3通
产品上没型号?
人工吹气是1 to 3,还是3 to 1?
还是 1>3 or 3>1 都OK
再对照说明书确定型号
希望那个示意图不在是无谓的示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气源,用嘴吹了吹,未通电时1--3通
产品上没型号?
人工吹气是1 to 3,还是3 to 1?
还是 1>3 or 3>1 都OK
再对照说明书确定型号
希望那个示意图不在是无谓的示意
1、3通与3、1通都是一样的,因为电磁阀就是个直通阀。这阀用的是塑封线圈,其就是套在排气口上边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别说箭头是随便画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说箭头是随便画上去的
电磁阀符号图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或者说方框内的箭头表示对应的两个接口处于连通状态)。而示意图中的箭头表示流体的流动方向。两者能等效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说箭头是随便画上去的
电磁阀符号图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或者说方框内的箭头表示对应的两个接口处于连通状态)。而示意图中的箭头表示流体的流动方向。两者能等效吗?
如果需要图1,2,4这样的产品,你的符号图共用一个?
相信此产品是有流体方向选择的

网友H:
特殊用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白盒装的,外观什么也没有,盒内也没有说明书,只有线圈上有型号使用压力等。1-3是直通的(3在阀上也没有标注),正反都通,3带线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别说箭头是随便画上去的
电磁阀符号图方框内的箭头表示流体处于接通状态(或者说方框内的箭头表示对应的两个接口处于连通状态)。而示意图中的箭头表示流体的流动方向。两者能等效吗?
如果需要图1,2,4这样的产品,你的符号图共用一个?
相信此产品是有流体方向选择的
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看1-4示意图的共同点:断电时1--3通,通电时1--2通。即1-4就是一个二位三通方向控制电磁阀,因此,需要图1-4这样的产品,其符号图就是一个, 如图1所示:图中圆圈是厂家编号。
我在14楼画的图是按厂家习惯画法,而上图则是按国标GBT 786.1-2021画的。厂家习惯细分产品, 如常开、常闭、通用、换向等等,因此会把图中箭头作些修改, 如常开、常闭的箭头相反,通用、换向用双箭头等。对于介质流动方向有的厂家会在阀上标明,有则在图上标明, 如图2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盒装的,外观什么也没有,盒内也没有说明书,只有线圈上有型号使用压力等。1-3是直通的(3在阀上也没有标注),正反都通,3带线圈
  这就是一个二位三通常闭电磁阀,所谓常闭就是阀断电时阀是关闭的, 即动铁芯在弹簧作用下,关闭了阀的出入口(1--2)使介质(气体或油)不流动,而出口和排放口1--3相通,你接上220V 的电源,动铁芯动作,阀就打开了,即1--2通,1--3就不通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来编写说明书也这样出多个图?~按你的理论
采自进口设备图纸
1接消音器,3串一调节接压缩气,5接压缩气,2接汽缸一端,4串了一个可调气量的东西后接汽缸的另一端。
实际控制的工装,具有上升快,下降先快后慢(接近工件时),断电悬停,二线圈不同时得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来编写说明书也这样出多个图?~按你的理论
采自进口设备图纸
1接消音器,3串一调节接压缩气,5接压缩气,2接汽缸一端,4串了一个可调气量的东西后接汽缸的另一端。
实际控制的工装,具有上升快,下降先快后慢(接近工件时),断电悬停,二线圈不同时得电
   楼主提供的照片是个二位三通电磁阀,我和网友们的讨论只是针对这种阀,包括你回复中的所有示意图都是二位三通电磁阀。而你在这提供一个三位五通电磁阀是想说明什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就看不懂说什么啦?
上图是设备自带图纸给出,下图是查到的对应图
“所有的阀都是按:P接进 A  B接输出。R1 R2接消音器。”
~实际是倒装,相当于R1,R2进气,P消音器,A,B接气缸

安装上不能用~A-B没有气出来,更别说“下降先快后慢(接近工件时)”
按图纸型号进口一个原装(据说5000美金),拆下旧的,发现有不一样地方~底座上有封闭回气管

再拆开看看
没有查到该产品资料

到此还看不懂?

那就继续你2位3通的研究吧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排气孔,一般接消声器!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积极帮助,并共同探讨。
今天有空做了个实验,结果如说明书所属,未通电时1-3双向通,2与任何一个都不通。
                                     通电时1-2双向通,3与任何一个都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