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8):
请教!!!
正常用USB转232控制扫码枪发送16 54 0D可以控制扫码枪扫码,用了USB转485+485转232模块+232扫码枪,应该发送什么指令呢,目的是用PLC的485口控制多路232扫码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正常用USB转232控制扫码枪发送16 54 0D可以控制扫码枪扫码,用了USB转485+485转232模块+232扫码枪,应该发送什么指令呢,目的是用PLC的485口控制多路232扫码枪

折腾到后面不还是USB转RS232通讯么,那发送的指令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目的是用PLC的485口控制多路232扫码枪

你这个目的用这样的配置应该是不行的,除非你的扫描枪是支持多路的,也就是可以设置站号的

只有能设置站号的才能区分出来是哪一把枪,否则指令一发全部都接受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扫码枪是不支持设置站号的,有厂家做的是FX5U本体485与6个扫码枪通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扫码枪是不支持设置站号的,有厂家做的是FX5U本体485与6个扫码枪通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不是扫描枪型号不一样,或者是不是加了继电器控制通讯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除他们怎么做的,有没有可能232转485也可以有硬件地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清除他们怎么做的,有没有可能232转485也可以有硬件地址的

也许使用了串口服务器,也许就是使用了RS485的扫描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
正常用USB转232控制扫码枪发送16 54 0D可以控制扫码枪扫码,用了USB转485+485转232模块+232扫码枪,应该发送什么指令呢,目的是用PLC的485口控制多路232扫码枪
该发啥还是发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扫码枪是不支持设置站号的,有厂家做的是FX5U本体485与6个扫码枪通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不是有用到【串口服务器】or【网桥】
顺着扫描抢撸一下就清楚了

试试几个扫描枪直接485联PLC485是不是可以?
做过操作盒直接联的实验,没问题的

网友E:
好像可以那个多个的扫码枪有地址的

网友F:
做一个带 mcu 的小转接板,把 rs232 设备转换成 rs485 接口
即便 rs232 设备不可以设置地址,rs485 接口可由转接板的 mcu 定义地址和协议,mcu 软件转换一下协议即可

如果 rs232 设备需要主动发送数据出来,可以在转接板的 mcu 里面缓存,然后 pc 定期轮询取走缓存的数据
如果嫌麻烦,可以用带仲裁的 rs485 总线,多个转接板都可以随意向 pc 主动发送数据,不会冲突
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9600

网友G:
可以加继电器来区分不同的扫描枪

网友H:
这个也是485通讯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