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9):
1,网上视频里出现了RS指令和ADPRW,两种指令,两种参数设置的方法!那种方法是MODDBUS RTU的?

2,FX3U里的RS指令明明是无协议通信,为什么可以冒充MOUBUS RTU协议和变频器通信呢?这不见鬼了?

3,变频器的MODBUS RTU通信要写CRC校验吗?为什么ADPRW指令没有写呢?CRC校验和什么有关,什么时候必须写?

网友A:
2种指令都可以使用,ADPRW你可以理解为高级版的MODBUS指令,D8120适用于所有FX系列PLC,D8400\D8420适用于FX3U\FX3G,我觉得ADPRW更好用

网友B:
我觉得FX3U 用modbus 纯自残,编程好麻烦

网友C:
1,网上视频里出现了RS指令和ADPRW,两种指令,两种参数设置的方法!那种方法是MODDBUS RTU的?

两种都可以,ADPRW是专用指令,比如CRC校验就在这条指令内部计算完成了,而RS指令需要单独计算出来然后发送出去

2,FX3U里的RS指令明明是无协议通信,为什么可以冒充MOUBUS RTU协议和变频器通信呢?这不见鬼了?

不是冒充,简单说是RS指令把专用指令的内部活干了

3,变频器的MODBUS RTU通信要写CRC校验吗?为什么ADPRW指令没有写呢?CRC校验和什么有关,什么时候必须写?

只要是MODBUS RTU就要有CRC校验,ADPRW指令是在内部完成的,这个校验可以理解为对暗号或者是现在手机上的验证码

网友D:
ADPRW是ModbusRTU专用指令
用RS指令编程也可以实现Modbus通信

网友E:
1,网上视频里出现了RS指令和ADPRW,两种指令,两种参数设置的方法!那种方法是MODDBUS RTU的?
ADPRW是三菱ModbusRTU专用指令,RS是自定义协议的指令,使用RS指令按照Modbus协议格式也可以实现Modbus

2,FX3U里的RS指令明明是无协议通信,为什么可以冒充MOUBUS RTU协议和变频器通信呢?这不见鬼了?
不是冒充,该PLC很有可能是国产仿三菱PLC,他把RS指令做了改造,进而也可以实现Modbus通信了。

3,变频器的MODBUS RTU通信要写CRC校验吗?为什么ADPRW指令没有写呢?CRC校验和什么有关,什么时候必须写?
和变频器通信,ModbusRTU通信是需要CRC校验的,不过有些指令CRC校验是自动计算的,比如ADPRW指令,CRC校验也是一种校验方式,其他校验还有LRC校验,和校验、异或校验等等,选择什么校验取决于协议的规定。

网友F:
adprw是比较简单的。正常一个指令就可以读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以后还是用ADPRW指令算了,这个不用写CRC校验感觉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是为了预防万一,真要通信首先考虑用西门子200SMART.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以后还是用ADPRW指令算了,这个不用写CRC校验感觉还可以。

关键的是在FX3U里面用ADPRW指令,必须要用FX3U-232ADP-MB或者FX3U-485ADP-MB的模块才行,而这个模块又比较贵。

如果用RS指令的话,无论是2N或者3U只要配一块BD板就能搞定

这个也不知道当年三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直接支持MODBUS,直到5U才本体支持

而国内的一些品牌(比如信捷)一早就支持了,并且还本体自带一个通讯口,不需要加扩展

其实也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触摸屏,一般的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一个232一个485,485就与变频器做MODBUS通讯,232与PLC通讯(3U是422口,就用编程线,触摸屏里面选232),我帮一个朋友这样做过,这样的目的是,他的客户指定用三菱PLC,而他又不想买模块(三菱的模块不便宜)给变频器调速,那就走通讯,速度信号先由PLC给触摸屏的232口,然后232口再传给485口,最后传送给触摸屏,这样一番操作下来确实不容易,但省了成本呀。

后来他还碰到一个工程,是需要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压力值的,客户那边输出的是模拟量,为了省模块,就在淘宝买一个模拟量转485的采集模块(49包邮),也是与触摸屏通讯的。

网友G:
ADPRW是ModbusRTU专用指令,可以直接使用通讯
用RS指令是自定义协议,需根据modbus报文格式,也可做modbus协议通讯
在FX系列有多个通道通讯时,只有一个通道能使用ADPRW,其他通道如果要使用modbus通讯,则只能使用RS指令

网友H:
ADPRW指令最方便了,好多国产PLC也支持这个指令呢。

网友I:
RS指令是自由通讯,不带任何协议。自己按照MODBUS的格式填入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