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19):
松下驱动器MFDKTA390E-3KW主板坏了,换了一个750W的主板上电ERR.95报警(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请教如何修改功率值。手册上并没有修改功率的参数。

网友A:
这应该是厂家自己掌握的技术参数吧,不会开放的。

网友B:
这个建议还是换相同功率的主板把。也有一种可能是把EEPROM换一下能行,但不能保证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