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 poll 和modbus slave 分别于三菱PLC做主站,从站通讯,做主站通讯状态正常,做从站通讯连接超时

楼主(2024-02-20):
(无正文)

网友A:
PLC做Modbus从站时,要使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去对PLC进行通信读写测试;
PLC做Modbus主站时,要使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模拟从站和PLC进行通信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排除接线问题

楼主:
还是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B:
poll电脑是主站,slave,电脑是从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排除接线问题
做从站就几行程序,设置通信协议、通信参数、站号等。

网友C:
通讯参数更改后需要,断电重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