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网关采集S7-1200

楼主(2024-02-20):
在使用网关采集S7-1200时  我怎么知道PLC使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是也有点位表么?类似于modbus寄存器地址表之类的 感谢大神支持

网友A:
网关直接支持1200 1500的plc
直接定义变量就行了
比如M0.0 DB1.DBD2等等

这是做的1200的数据采集

网友B:
不同品牌的网关可能有些区别,一般都是直接配置PLC的数据寄存器地址的,就像在OPC软件内配置标签一样,附件中有几个案例: